[群联] [PS2251-07+白片6DDL(无译码器)版本]16年买的乐酷32G居然真的抢救回来了!

楼主(2023-01-03):
这个是白片,当初差不多就是这个速度。
总之就是缝合了一堆固件和BN。
发出来给大家好了。
默认参数应该调好了,俄国人说可以刷BN07V601TAW.BIN而不是BN07V502TAW.BIN,但我是按照他最初的帖子搞的,所以刷了BN07V502TAW.BIN。
也能用,第一次低格不了,就清空闪存。
正片不知道行不行。
没把握就别试了。

另外问一下,量产成功后MPALL就不认盘了,STTOOL认盘,这是要短接才能重新用MPALL量产吗?
俄国人的技术贴也发一下。
https://www.usbdev.ru/f/index.php?topic=3966

旧论坛的相关记录。
大家看个乐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60131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10314

网友:
如果不是为了数据,不值得折腾

网友:
厉害,老佩服了

网友:
抢救回来好。

网友A:
前段时间在办公室的一台电脑上拆出一片2016年的金泰克120G红色ssd,一直以为这台电脑没装ssd,估计是ssd坏了,直接用hdd,用各种ssd检查软件查了一下使用时间才800+小时,开卡工具找了一堆没用,用diskgeniu折腾来折腾去,居然折腾好了,读写数据比你这个好看

网友:
对应工具正确,颗粒可以有多种选择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速度还不错

网友:
一个是U盘  一个是SSD    不在一个频道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在办公室的一台电脑上拆出一片2016年的金泰克120G红色ssd,一直以为这台电脑没装ssd,估计是ssd坏 ...

diskgeniu还是挺强悍的,前几天想用ghost备份系统盘,512G的实际才使用了三十多G,三种压缩模式都试过了,因为生成的文件有四、五百G,提示超过了存放文件的硬盘容量。后来换diskgeniu里面的磁盘备份功能,生成的pmfx后续名文件才三十多G

网友B:
证明前面是假死的,

网友:
牛人,这下赚了。

网友:
抢救回来,还能再用一下

网友C:
还是俄罗斯人牛逼,什么都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俄罗斯人牛逼,什么都能干。

全网就那个俄文帖子有详细,而且提供了可用固件,其他的细节也说清楚了。
中文资料没一个人说清楚,那是真不行。
俄国人行,能处,有事他真上,中国人就简直呵呵了。

而且这是19年的帖子,我16年再怎么忙活也不会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证明前面是假死的,

不全是假死,由于群联总是捂着固件,16年那会是真没有办法,19年俄国人才把6DDL的固件HACK出来。
不然这玩意就一砖头。

网友D:
这玩意儿可是带译码器的,难道群联可以开带译码器的盘?
国内没有估计是玩群联的人少+看到带译码器就直接默认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可是带译码器的,难道群联可以开带译码器的盘?
国内没有估计是玩群联的人少+看到带译码器就直接默 ...

乐酷32G不是是也分版本,这玩意白片,没配译码器。
能量产。
当初论坛里另外那篇教程里那个应该是有译码器。
我的白片盘跟着那篇教程刷了固件,然后就寄了6年。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乐酷32G不是是也分版本,这玩意白片,没配译码器。
能量产。
当初论坛里另外那篇教程里那个应该是有译码器 ...

emmm
那就是普通的群联+DDL...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mm
那就是普通的群联+DDL...

也许是,但问题是全网没什么资料。
这篇俄文帖子是为数不多提过这个的。
而且给了他自己提取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