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长城稳定王开关电源如何改可调?

楼主(2023-01-03):
小车电瓶电量不足,打不着火了,想着充下电!翻出一电脑电源,想改下电压充充电瓶用!
网上恶补看着简单,拆开却不知咋个下手了!

网友A:
不如买个现成的,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买个现成的,也不贵

买个专用,感觉又不怎么用得到,改这个还能作其它用途,所以想动这心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个专用,感觉又不怎么用得到,改这个还能作其它用途,所以想动这心思 ...

要改电压,还的改电流

网友:
电容替换有规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改电压,还的改电流

所以嘛,就跑论坛找高手指点指点,能改了最好了!

网友B:
这么新的电源改了有点可惜啊,不如找个路由器电源来改,有光耦的那种,改个小范围可调很实用

网友C:
总结起来就是拆和焊

网友D:
最好不要改,直接使用12V升14V的模块,网上有购买的,也就几块钱。专门匹配电脑电源12V输出对12V电瓶充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好不要改,直接使用12V升14V的模块,网上有购买的,也就几块钱。专门匹配电脑电源12V输出对12V电瓶充电。 ...

要不要稳定在13.8V?要不要考虑温度修正?

网友:
把这个就搞成固定电压的放桌面上给5V12V用电器使用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不要稳定在13.8V?要不要考虑温度修正?

铅酸电池的话,要高于13.8v,要不然,充不满,锂电的话,要最高电压稳定在13.8v

网友:
保护太多,不好改大电压

网友:
这个很好改,网上大把资料,关键是用屏蔽线连接可调电阻,可有效防止自激

网友:
该可以,但要拆好多东西下来,要改你就改完美点,要不然就别改,多新的电源啊,可惜了

网友:
直接12V给蓄电池充就行,不需要补那么满,能启动发动机就行,剩下的就行驶汽车慢慢充就行了。你跑个100km就充得差不多了。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9806这个你去老站搜一下,7500+339我记得有别人搞过的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新的电源改了有点可惜啊,不如找个路由器电源来改,有光耦的那种,改个小范围可调很实用 ...

这电源是新的,刚拆封,不过要是能改了也有用,不改放着也只是吃灰。路由器电源倒是也有不少,输出电流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结起来就是拆和焊

我也知道需要拆和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不要改,直接使用12V升14V的模块,网上有购买的,也就几块钱。专门匹配电脑电源12V输出对12V电瓶充电。 ...

还有这模块的,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