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拆,拆一个烧坏的10KV电流互感器JDZ11-10B,64斤重!

楼主(2023-01-03):
原来自维变电所计量用的,有点太结实了,有可能拆不开了

网友A:
上面写着电压互感器啊,是一样的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写着电压互感器啊,是一样的东西吗?

我写错了

网友B:
你这 没拆开啊

网友:
就是10KV/0.1KV降压变压器

网友:
  没有锤子教育不好的  一锤不行就两锤  ……

网友C:
这得有多少铜……

楼主:
这个厚度两磅铁锤弄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 没拆开啊

算直播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得有多少铜……

估计最多4公斤吧

网友:
这个巨大才500VA?都干啥用的啊……

网友:
不直接上火烤?

网友:
电压互感器,是输出到计量表里面的那个100V吗

网友D:
砸开到里面的线圈了吗?好像火烧后可以得到铜线,砸破了线圈就不完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砸开到里面的线圈了吗?好像火烧后可以得到铜线,砸破了线圈就不完整了。 ...

这个烧起来浓烟滚滚的不敢啊

网友E:
这么拆了是不是有点可惜

网友F:
就喜欢看用锤子拆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拆了是不是有点可惜

您仔细看一下这个是烧坏的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喜欢看用锤子拆东西。

体力真对付不了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力真对付不了这个

哦,好像确实太暴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