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屠龙刀实验板驱动7寸TFT屏测试代码分享2-DMA_LCM接口应用

楼主(2023-01-03):
文接上回:STC屠龙刀实验板驱动7寸TFT屏测试代码分享1-LCM接口驱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3836-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STC32G硬件LCM接口测试完成后接下来就测试它的DMA功能,话说STC的资料真的丰富,新手做测试只要找到相关例程就很容易成功的,但是,例程毕竟是演示程序是不可能完全与自己的硬件系统相吻合,除非是你完全按照例程来匹配硬件,但那样一来也就失去了玩的意义,我玩单片机的兴趣其实就来源于改程序、编程序、找错的过程。
废话止于此下面继续分享代码。

主函数:

//STC32G单片机LCM接口+DMA驱动SSD1963-7寸TFT液晶屏测试程序
//程序原创:wannenggong 于2022年12月28日测试通过
//程序基于STC32G为主控芯片的实验箱测试例程改编
//使用Keil C251编译器,Memory Model推荐设置XSmall模式,默认定义变量在edata,单时钟存取访问速度快。
//edata建议保留1K给堆栈使用,空间不够时可将大数组、不常用变量加xdata关键字定义到xdata空间。
//硬件LCM接口的指令(数据)并行口已经控制信号RS、RD、WR由配置寄存器控制、由函数LCM_Config()进行配置、无需再次定义
//------------------------------------------------
//本案LCM接口的应用配置(引脚接线方式)如下:(参照STC32G.pdf--27.x)
//驱动LCM控制芯片型号为:SSD1963(7”屏幕为创群AT070N92)
//16bit-MCU并行总线 I8080模式,
//低8位口接D0~D7连接P0.0-P0.7
//高8位口接D8~D15连接P2.0-P2.7
//LCD_RS = P4^5;//数据/命令切换
//LCD_WR = P4^2;//写控制
//LCD_RD = P4^4;//读控制
//下载时, 选择内部时钟 24MHz
//------------------------------------------------
#include "STC32G.h"
#include "TFT_LC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SD1963.h"
#define DMA_AMT_LEN 2047 //n+1
u16 index;//(800 * 480 * 2) / 2048 = 375、每次中断发送一包数据并减掉一个包数;//LCM_MDA发送数据计数变量
u16 xdata Color[DMA_AMT_LEN+1];
bit LcmFlag;
bit DmaFlag=1;
//----LCM-DMA寄存器配置函数(用于STC32G)----------------------------------
void DMA_Config(void)
{
DMA_LCM_AMT = (u8)DMA_AMT_LEN; //设置传输总字节数(低8位):n+1
DMA_LCM_AMTH = (u8)(DMA_AMT_LEN>>8); //设置传输总字节数(高8位):n+1
DMA_LCM_TXAH = (u8)((u16)&Color >> 8); //LCM-DMA发送数据的地址指向Color[]的地址
DMA_LCM_TXAL = (u8)((u16)&Color);
DMA_LCM_STA = 0x00;//清除所有标志、B0=中断标志、B1=数据覆盖标志
DMA_LCM_CFG = 0x82;//配置LCM-DMA寄存器:使能LCM-DMA中断、设置中断等级最低级、设置数据总线访问优先级为较高级
}
//----DMA_LCM设定范围内涂色函数------------------------------------------------
//DMA_LCM设置一次传输数据量为2047+1个字节(一包数据=2Kbit)
//满屏刷新时:(800 * 480 * 2) / 2048 = 375
//每次中断发送2Kbit数据
void LCD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
u16 i;
index=(((u32)ex-sx)*((u32)ey-sy)*2)/2048;
LCD_SetWindows(sx,sy,ex,ey);//设置显示窗口
while(index>0)
{
index--;
for(i=0; i<=DMA_AMT_LEN; i++)
{
Color[i] = color;
}
DmaFlag=0;
DMA_LCM_CR = 0xa0; //Write dat
while(DmaFlag);
}
}
//----LCMIF_DMA中断函数----------------------------------
void LCMIF_DMA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3
{
if(LCMIFSTA & 0x01)
{
LCMIFSTA = 0x00;
LcmFlag = 0;
}
if(DMA_LCM_STA & 0x01)
{
if(DmaFlag)
{
DmaFlag = 0;
DMA_LCM_CR = 0;
}
else
{
if(index == 0)
{
DMA_LCM_CR = 0;
DmaFlag=1;
}
}
DMA_LCM_STA = 0;
}
}
//==========================================================================
void main(void)
{
WTST = 0; //设置程序指令延时参数、赋值为0为等待0个时钟、可将CPU执行指令的速度设置为最快
EAXFR=1; //相当于P_SW2 |= 0x80(使能扩展寄存器(XFR)访问)
CKCON = 0; //提高访问XRAM速度
EXTRAM=1; //使能外部扩展寄存器(xdata)的操作
P0M0=0xff; //P0推挽输出
P0M1=0x00;
P2M0=0xff; //P2推挽输出
P2M1=0x00;
P3M0=0x10; //P3.4推挽输出
P3M1=0x00;
P4M0=0x3c; //P4-2.3.4.5推挽输出
P4M1=0x00;
EA = 1;
LCM_Config();
DMA_Config();
LCD_Init(); //LCM初始化
LCD_Fill(0,0,800,480,BLUE);
while(1)
{
LCD_Fill(0,0,400,180,RED);
delay_ms(1000);
LCD_Fill(0,0,600,280,GREEN);
delay_ms(1000);
LCD_Fill(0,0,800,480,YELLOW);
delay_ms(1000);
LCD_Fill(0,0,800,480,BLUE);
delay_ms(1000);
}
}

其他代码与上一篇一样就不再贴出来了。

网站可能是阳了,无法上传图片,也无法复制粘贴前文的链接。

注:烧录代码时设置内部时钟频率为24MHz!

由于我不知道怎样上传演示视频,所以无法演示DMA_LCD刷7“ 800*480TFT屏的效果

网盘分享请移步:STC屠龙刀实验板驱动7寸TFT屏测试代码分享3-片内RTC时钟演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4135-1-1.html

楼主:
占楼等待补图。
@家睦  请问网站为什么不能上传图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占楼等待补图。
@家睦  请问网站为什么不能上传图片了?

发帖页面有提示,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不能超过4000px,建议调整为2000px分辨率再上传。

网友B:
不错,实践出来的

网友:
玩程序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帖页面有提示,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不能超过4000px,建议调整为2000px分辨率再上传。 ...

多谢指点,我遇到的问题是点不开上传图片的按钮,而且点击文章的复制链接时只能复制粘贴文字但无法复制粘贴链接,我怀疑是网站维护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实践出来的

确实废了好多力气,就例程的这个函数void LCD_Fill();原来例程的代码是下面这样的:

void LCD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
u16 i,j;
u16 width=ex-sx+1;   //得到填充的宽度
u16 height=ey-sy+1;  //高度
LCD_SetWindows(sx,sy,ex,ey);//设置显示窗口
for(j=0,i=0;i<=DMA_AMT_LEN;i++)
{
  Color = color;
}
index = 75;     //(320 * 240 * 2) / 2048 = 75
LCD_CS=0;
DMA_LCM_CR = 0xa0; //Write dat
while(!LCD_CS);
}
这个例程代码我弄了很久也无法使用,它只能通过DMA发送一包数据(2Kbit)无法刷新一屏,后来弄清了驱动原理后自己重新编写了这个函数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搞个压缩工程下载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搞个压缩工程下载链接??

如果感兴趣的话,哪里有问题可以跟帖交流,我的这几篇都不完整,因为我的电脑无法上传东西,就是通过<>这个贴代码每次都要弄好几回才能成功,等到操作顺畅了再补充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感兴趣的话,哪里有问题可以跟帖交流,我的这几篇都不完整,因为我的电脑无法上传东西,就是通过这个 ...

上个网盘链接也行大神    手头有一块群创的屏在吃灰  我想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网盘链接也行大神    手头有一块群创的屏在吃灰  我想研究一下

我这个创群屏是带有SSD1963驱动板的,代码也是驱动SSD1963的,1963的数据手册提示它是可以使用8位并口或16位并口均可驱动的,但我弄了好久没有成功的用8位并口总线驱动成功,这个问题还要留待以后再玩了。

网友D:
玩的开心就好,新一代的大多在B站这些发视频贴了,这论坛的讨论单片机贴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的开心就好,新一代的大多在B站这些发视频贴了,这论坛的讨论单片机贴少。 ...

多谢,这里单片机的版块相互交流的人越来越少了,凑合这玩吧。

网友(2023-04-06):
新型8051支持 TFT屏幕的经典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