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尘器电机正反转影响吸力吗

楼主(2023-01-03):
12v车载吸尘器改家用,拆开换接头,忘了哪个接正极哪个接负极了。如果电机正负接反了影响吸力吗

就是这种结构最简单的车载吸尘器,好像正反吸力感觉不出变化

网友:
接返了就不吸 了,不会变小

网友:
本来是抽真空的,反了就不抽了

网友:
你可以试一试这样,吸尘器正常的时候,就像你用嘴吸气。

如果你线接反了,那么就像你用嘴一直往外吐气

区别就在这,明白了吧

网友:
肯定有正反,可以试一下,不行反过来

网友:
吸尘器变吹风机

网友:
风轮反转也能有吸力,但是要远小于正转吧。

网友A:
看泵的原理,如果是薄膜泵,没有影响,如果是离心泵,风量大小变换很大

网友:
接反了就变成吹风机了。

网友:
反了就不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泵的原理,如果是薄膜泵,没有影响,如果是离心泵,风量大小变换很大

上图了,看这属于什么泵

网友A:
离心泵,接反了会倒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心泵,接反了会倒吹

我怎么接好像都有吸力

网友A:
最后一张图,应该是逆时针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应该是逆时针方向

没看方向,随便接的。可能是我接对了,可以把火机和硬币吸起来。

网友:
从离心风机的原理上来讲,电机反转吸力会变小的!

网友:
如叶片有弧度,则有正反转,如果叶片是垂直于旋转轴的则没有正反,看你照片是有正反转的,反转吸力稍有损失,但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