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风冷冰箱316WPDCA-S冷藏室变冷冻故障,电动风门/风道总成更换&拆解

楼主(2023-01-03):
大致没啥说的

无锡松下做的,保修1年,结果查了下,小于300升的官方出过售后公告勉强维修更换
300升出头的就没有,并且查了下
上门50-60元,检查费150?,更换风门大概总计五六百元
还有的讲是变频板坏,结果也没解决问题

想着现在300升左右冰箱,如果买直冷有霜,也就千元,我去花五六百找售后有点那个

网上勉强找了下资料,大致感觉是这个风门的问题

拆螺丝,90度打开塑料档板

然后把温度传感器取下

楼主:
扎带加袋子里面藏着对接线

风门主体,把冷冻室的风送向冷藏室和变温室

新风门无泡棉一类,来不及买3mm厚度的单面胶泡棉一类,只能拆旧的
再用双面胶转移

楼主:
原样装回去

没啥难度

next

楼主:
第2天开门看下,变温室温度正常了,修复成功

拆开坏的,2个叶子板不能闭合,在那晃
看侧面LOGO是日本电产(一个做风扇,电机为主的厂)做的
但这个耐用度有些差
里面就是些齿轮一类

网友:
进来学习经验,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A:
松下的东西我还是认可的,楼主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不错,话说还是用的论坛神灯打的照明

网友:
这意思是出厂通病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松下的东西我还是认可的,楼主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不错,话说还是用的论坛神灯打的照明 ...

论坛神灯照明,也拥有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神灯照明,也拥有2个,

和我一样,我也是两个,都闲置起的,我还没用呢,包装都还在

网友:
像是齿轮坏了啊

网友:
看不出齿轮有损坏

网友:
楼主好手艺,学习了

网友:
看来三种温度冰箱结构好复杂,有风门分流和减速电机模组。直冷冰箱结构最简单,缺点要除霜。风冷冰箱对温湿度要求高,夏天闷热天气,容易导致风机结霜异响卡死。

网友:
冰箱结构真够复杂的

网友:
手艺不 错,修冰箱看着真不简单

网友:
数据异常漂移了···

网友:
结构有点复杂

网友:
马克一下,同样松下冰箱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