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垃圾额温计

楼主(2023-01-03):
5块钱一个的额温计,买了3个。其中两个还算准确,跟耳温比较只差0.2度。 这个误差很大的拆开看下,有没有可调整的原件。 很失望,没有!!!

网友A:
5元钱一个?还真是便宜。不过这种电子额温计在环境温度几度时就用不好了,必须捂热了用,就是单位买的二百多元的也是这个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元钱一个?还真是便宜。不过这种电子额温计在环境温度几度时就用不好了,必须捂热了用,就是单位买的二百 ...

的确如此,我家的10月份就用不了,环境温度太低,开机就报错

网友:
确实感觉挺奇葩的,我们这也有几个都是,气温冷了用不了,还得预热一下

网友:
5块钱也太便宜了

网友:
芯唐的CPU,那个是什么?

网友:
价格不错,还是使用水银的那种方便

网友:
价格很好,还是觉得水银的好一些

网友:
5块钱还是可以,值得研究

网友:
还行了 这个价位能用就行

网友:
非接触只是大概显示,特殊时期很多地方涨价卖断货。好像非接触测量体温,比普通测温仪红外发射率,多了非线性数据表换算。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以前囤的货吧

网友:
大伙用这种的量测温度准确吗,

网友:
再过两年水银的就退出舞台了没得用的了。

网友:
很多人说水银准,确实水银准,但这个速度快,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以前囤的货吧

不是,前几天买的,或许还有货

楼主:
刚看了了下,下架了。

网友:
5元钱,价格便宜。

网友:
我觉得还是水银温度计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元钱一个?还真是便宜。不过这种电子额温计在环境温度几度时就用不好了,必须捂热了用,就是单位买的二百 ...

回扣195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