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电池耳极直接用焊锡导线直接焊接是否触点电阻比镀镍带点焊大?

楼主(2023-01-03):
因为家里手持戴森吸尘器抽风式工作,估计是电池老化,内阻变大,不能很好输出大电流。

所以另外做了个附加支架,在每节原装电池上并联了一个电池(旧),因为没有点焊机,直接用焊锡膏焊接到并入电池上。

接好线后,仍旧是抽风式工作,怀疑要么并联电池性能差,要么用焊锡膏焊接方式,不能承受10-15A电流,请有经验老师傅解答一下。

WeChat  WeChat  WeChat

网友:
电池使用常识,不管是哪一类电池,不管是并联还是串联,2个电池的厂家、型号、电压、容量、充放电曲线等特性要基本保持一致。不然替换笔记本18650电池,为什么还要配对?

网友:
你这并的电池是不是动力电芯?

网友:
需要动力电芯,可靠焊接

网友:
点焊再绝缘固定:)

网友:
你这并上去的线又细又长,旧电池性能估计也不行,找个电动工具电池并上去就正常了

网友:
瓶颈肯定在电线上,戴森的工作电流很大的,导线至少一平方吧

网友:
那个线太细了,起码正负极的线要弄粗吧,另外就是群友说的,要动力电池才行!

楼主:
并上去的也是戴森的电池,

那么瓶颈是线材太细?

网友:
镍带点焊肯定比锡焊好得多,更别说焊接温度影响电池

网友:
焊接是可以的,前提是线径要够。

网友:
干脆直接上新电池,我的吸尘吸上新电池,用焊锡接的,正常使用。

网友:
线径更换,焊接时,用工具把线往电池压紧能减少接触内阻

网友:
线太细了过不了大电流的,换12号(最小都要上14号)硅胶线吧,而且线长度够用的情况下尽量短一下。

网友:
测测每节电压

网友A:
我家得戴森之前也是抽风式的工作,测了一下原电池有几节电压有偏差,所以我猜测抽风式工作有可能式电压差导致的保护,而不是电流不够,所以给每一节电池做一下电压均衡比较重要,按照标称的满电电压,给每一节电池冲到电压一致。
我是直接换新电池+解锁版的保护板解决的,按理说式有锁的,你这样并联,不确定锁没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得戴森之前也是抽风式的工作,测了一下原电池有几节电压有偏差,所以我猜测抽风式工作有可能式电压差导 ...

我在附加电池盒尾部做了一个适配B6充电器的接口(白色的那个),现在充电改成平衡充,理论上平衡充后压差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附加电池盒尾部做了一个适配B6充电器的接口(白色的那个),现在充电改成平衡充,理论上平衡充后 ...

输出跳过保护板了吗?如果没跳过,我意思,有没有可能是工作过程中,采集线检测到的原电池电压不对,你是两组电池并联吧,测下并联后采集线端的电压,我能想到就这了,再搞干脆买个万能破解板换电芯吧,30来块很好用

网友:
我的电池其实状态还好,就是内部电芯有0.2-0.3伏左右的压差,就出现打嗝不工作了,卖保护板的商家也告诉我,电压一致是关键。而且要在一定范围,3.7-4.2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