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为什么懂电脑的人,都建议SSD固态硬盘不要分区,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2023-01-03):
近些年,固态硬盘十分流行。在固态硬盘之前,机械硬盘才占主导地位,而早年机械硬盘的诞生只是为了解决电脑数据的储存问题。机械硬盘时代,对硬盘进行分区,对提升电脑性能、保障数据安全有着更重大的意义,还能够更有效地管理数据。

从机械硬盘时代过渡到现在的用户,似乎还很热衷于给硬盘分区,然后把不同类型的数据存入不同的分区里面。固态硬盘的性能肯定优异于机械硬盘,也成为购买电脑时的首选,但是有专业人士却劝告大家:不推荐固态硬盘分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固态硬盘不推荐分区?
SSD硬盘性质决定
很多人觉得固态硬盘进行分区是为了保障数据的安全,比如说一旦发生了系统崩溃的情况,要重装系统的话也不会伤害到其他分区里面的数据,这样子想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也不是说固态硬盘分区是错误的。可是,之所以不建议固态硬盘分区,是因为固态硬盘的主控统筹着使用寿命。固态硬盘的工作性质是,主控把数据分散到各处,确保所有的闪存颗粒的写入次数差不多,不会出现次数太多或者其他空间完全空余的情况。
而一旦给固态硬盘分区,就会出现闪存颗粒写入次数不均的情况了,这样主控芯片就会受到影响。

不过,想要分区也可以,只是不太建议分区。只是说,固态硬盘分区之后可能存在着风险,当然优点也是存在的,就是难以两全其美,自己权衡。
固态硬盘应该怎么分区
对固态硬盘进行分区,有一定的学问在里面,比如应该“小”分区和“少”分区。小分区的意思是,不应该把固态硬盘的容量都分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的。为什么呢?

因为预留出来的那一小部份容量,可以用于优化操作,像平衡内部的磨损以及坏块映射等。
另外,少分区指的是,如果你的固态硬盘本来就不大,如果还要执着于给硬盘分区,那这样会造成空间的浪费,甚至还会导致分区错位。

这样对硬盘的性能是会带来负面影响的!
什么情况可以给固态硬盘分区
分区也是有讲究的,并不是盲目进行分区。如果你电脑里只有一块固态硬盘,那么可以对此分成两个区,一个用来储存数据,另一个分区则用来当系统盘用。当然,这样做也是有前提的,就是固态硬盘容量得大一些。
如果硬盘容量100GB出头,甚至不满100GB的话,那是不建议这样做的。

固态硬盘分为很多种容量,最少的有8GB,最多的更是去到了1T,虽然说容量大的固态硬盘价格也会高一些,但整体来说,现在的硬盘价格并没有贵到哪里去。
像大家经常用的一般是120GB、240GB的,个人认为,如果固态硬盘容量足够大,那么是可以划分多个区域的,分区数量视固态硬盘容量而定,像256GB的可以分1到3个分区。

网友:
自从我用win7起,基本就不分区了,那时候c盘是128g固态
D盘是500g机械
后来直接500g固态做c盘,用不上分区,直接软件全塞里也够用

网友:
我现在一般建议分两个区,如果有多个硬盘建议120G以下的做C盘安装系统和软件。

网友:
用的第一块固态硬盘是三星的840pro,128g 。从开始就分2个区用。现在的固态依然分区。不然重装系统聊天记录得备份太麻烦了。

网友A:
笔记本里面三个盘,三个固态1T

网友:
分区方便管理,使用100G内的SSD不用分了

网友:
一般分两个区

网友:
写出这种文案的人的电脑固态究竟多小?还要纠结盘是不是 要分区?
我家里电脑一共四个盘,系统区一个盘480G固态,DEF全部是单独的4TB机械硬盘。
4个分区都觉得多,要不是怕数据出问题,我都想把DEF桥接成一个D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里面三个盘,三个固态1T

有钱人任性

网友:
固态盘价格好了,这样可以系统和数据分盘放:)

网友:
分区,而且我还要预留百5-10%的空间不分,不要问我为什么

网友:
固态当C盘,机械放数据。

网友:
瞎普及。。。。。。分区与主控根本没啥关系,分区就是个逻辑,数据由主控控制全盘均衡存放,看似不动的数据,其实可能为均衡磨损经常挪位置。硬盘一出问题,分区基本全完蛋,所以重要数据不要放ssd。

网友:
分两个区还是方便的!

网友:
我的硬盘不管机械还是固态,没有500G我都不分区。

网友:
安装系统时   安装程序也帮你分了    至少一个EFI  一个C盘

网友:
1T的我分区了,现在的固态标识速度是限于空盘测试的,没有缓存的很多,存了3分之一以后速度下降一个大级别

网友:
有条件的话固态(系统)+机械(存储),不需要分区。

网友:
一台电脑,最少要有两个分区,系统和数据分离,好管理,也较安全。

网友:
系统128G固态,1T机械放数据,其他移动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