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数控钥匙机更换电池后 效果比原装的还要好

楼主(2023-01-03):
到厂家售后维修需要700+,自己拆机更换松下红皮电池不到200就可以了,正常使用。

楼主:
动力十足

网友:
现在的新版钥匙用这种才能配?之前有一个用老式那种配的,用都用不了

网友:
居然发重了

网友:
配钥匙的吗?感觉像是个铣床

网友:
这个电池怎么样啊?比起三洋大红袍如何?

网友:
自己动手又节约的RMB

网友A:
奇怪的是:并不是移动的机,为何是移动式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奇怪的是:并不是移动的机,为何是移动式供电?

估计是防止停电出现废品,这玩意和数控没区别,突然停电就是废品了,加个电池就可以避免的,感觉挺好的。

网友:
电池只是备用电源吗?

网友:
铣机  新款钥匙必须这个 ……

电池自己换的 超耐用  ……

网友:
特斯拉 18650 21700 最好  ……

网友:
一排大红袍,真羡慕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防止停电出现废品,这玩意和数控没区别,突然停电就是废品了,加个电池就可以避免的,感觉挺好的。 ...

好在楼主电池保护板没有锁,最怕像笔记本锁电芯,要充满后不断电替换。有些打印机定制行业配备UPS不间断电源,怕激光打印突然断电出废品。好的喷墨打印机可以断电续打,估计内置小电池组,检测到突然断电,打印头应急供电下,快速存信息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
同意楼上,各种歪门邪道就跟上了

网友:
这个钥匙机能配啥样的钥匙

网友:
什么牌子,海豚还是秃鹰?

网友:
这电池成本高啊

网友:
双电源供电,高级货,按常理配条钥匙没必要双电源供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