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wd40 一针灵

楼主(2023-01-03):
无限网卡开关失灵导致网卡关闭不工作,喷一下,好了~

网友:
可能几个月后又要喷一次。

网友:
这东西味道很大

网友A:
鼠标按键不好使是否也能用?

网友:
wd40导电吗?会不会不小心短路

网友:
电磁炉里的案件微动也可以,喷一次顶好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鼠标按键不好使是否也能用?

亲测能用,几个月后需要再喷

网友B:
喷黑罐的WD40可能会更好,那种不含油,气味也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黑罐的WD40可能会更好,那种不含油,气味也小点

没错,那个是专门喷精密电子件的,手头没有凑合了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上次用过一次

网友(2023-02-06):
保险的做法是拆开,直接喷元件或触点,别对着洞洞一通喷,这东西腐蚀塑料听说。

网友:
wd40,永远的神

网友(2023-03-16):
我的直接把开关的线焊死,永久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