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无敌王PA-01充电电蚊拍

楼主(2023-01-03):
外观,标识

通用的设计,阻容充电,倍压升压。

不同的是,开关超大,10mm*10mm,耐用。

损坏的原因

没脑的设计,非常之不耐用。

网友:
改锂电,要弄个充电宝的板子,升压到5V,不然低电量的时候不给力!

网友:
电池也不耐用吧

网友:
铅酸电池年把的寿命……

网友:
想起来当年的随身听电源

寿命不长

网友:
电蚊拍厂家是为了我们这帮坛友,就是不用锂电

网友:
又是哦该死的小铅酸电池。

网友:
里面都差不多,鸡肋,改锂电,改接口常规操作

网友:
厂家计划性报废,都不坏还怎么卖新的挣钱

网友:
公版电路,按钮开关不错。要想好用,自己改装一下,用18650锂电一节加一个4056小板,像手机充电一样使用。

网友:
做工不错,可以改锂电。。。鸟

网友:
小铅酸 真别扭

网友:
既然充电插脚坏了,改锂电池供电,耐用一点。

网友A:
这大冬天的,楼主咋想起来这个啪啪啪?

网友:
大开关确实好些,时间长了还是接触电阻会变大,建议改成MOS管控制,可以延长开关寿命

网友:
铅酸电池成本低

网友:
好特别的牌子,这种铅酸电池都不太耐用吧

网友:
照明不错,led带反光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大冬天的,楼主咋想起来这个啪啪啪?

广东一年四季都有蚊子,大冬天照样出来咬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东一年四季都有蚊子,大冬天照样出来咬人。。。

我记得有一年夏天去保定涞源 凉快 也没啥蚊子 唯一的一次整个夏天在山里的城市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