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问:政务外网为什么有的网页打不开?

楼主(2023-01-03):
请问大佬,政务外网为什么有的网页打不开?比如脚本网站https://greasyfork.org/zh-CN打不开,而且火狐之前安装的插件也用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家里的网就可以,我百度了一下,真有不少这样的问题

网友:
估计有黑白名单...

网友:
估计有白名单

网友:
可以用手机流量试试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楼主:
是整个网络都不行,我用其他机器上也是这个情况,不知道亲们说的白名单,是不是信息中心给屏蔽了

网友:
有可能被屏蔽了。

网友:
屏蔽了吧,以前能玩QQ游戏,后来也不行了

网友:
政府等相关部门,网络管的比较严,能上外网就不错了

网友:
有的网页打不开,试一下360浏览器,它是目前兼容性最好的。

网友:
是不是你们单位出口有防火墙或者上网行为管理给屏蔽了

网友:
有些网络是有限制的,问问你相熟的计算机中心的人就知道了

楼主:
统一回复,谢谢各位用各种浏览器都不行,应该是信息中心屏蔽了

网友:
我在政府机关上班,电脑有个A、B切换键,A网上内网,B网上外网,上外网有监控的,上班时间不可以上购物类网站,会弹窗警告,如果继续浏览的话,会有人请你去“谈心”了。

网友A:
很简单的事情,就是部分IP被网管中心屏蔽了。基本上他们也不是自己设置的规则,都是采用的厂家默认的设置。
办公电脑千万别干别的,实时被监控。网上搜搜看,有不少中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事情,就是部分IP被网管中心屏蔽了。基本上他们也不是自己设置的规则,都是采用的厂家默认的设置。 ...

也不是干别的,就是有些正常的网站都上不了,影响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事情,就是部分IP被网管中心屏蔽了。基本上他们也不是自己设置的规则,都是采用的厂家默认的设置。 ...

所以我们单位同事很多人都自备一个笔记本,午休时用笔记本上网,单位管不着。

网友:
有所屏蔽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我们单位同事很多人都自备一个笔记本,午休时用笔记本上网,单位管不着。 ...

用自己的电脑在工作之余网上冲浪,是个不错的选择,最起码不怕纪委对电脑进行监督检查——隐藏文件夹、修改后缀名、删除驱动器盘符等等,在人家专业人士眼里都是小儿科。

以前管得松,大家的办公电脑都当私人电脑用,软件装的五花八门,什么办公、炒股、视频、游戏等等群英荟萃。现在想都别想,用微信传递个文件都可能受到处分。

甭管你怎么蹦跶,还得仔细看外网,到底是直连网络公司,还是连接政务机房。

网友:
你不都说了,这是电子政务外网,这个网络就不是普通互联网的,虽然也能上部分互联网

这个网络可以访问一些普通网络无法访问的电子政务资源,比如公文处理系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