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今天早上得闲在家里水阀后,装了前置过滤器(多图)

楼主(2023-01-03):
      有零件多随便改,前几天在拼多多下单买了个前置滤水器,28元多,比淘宝还便宜,今天早上收到货,吃完午饭马上干活,把水管咔嚓一下剪断,改了个PPR转接头,装上后,突然发现忘记装了水阀了,再剪断重新做,装的时候水阀居然忘记转90度过来了,将错就错吧,一样不影响使用。装好后效果不错,原来洗手池的喷头经常有小石头堵住洞眼让水斜射出来的,现在没有了,这个主要作用是挡住小石子和泥巴沙子虫卵之类的杂质。

网友:
横着装的难受啊

网友:
你这过滤应该装在截止阀位置。

楼主:
     这样装影响最少,就算坏了前面有个水阀可以关上,装在下面接头处,直接套上就行,卡扣横着卡得也稳,水阀上面横着的水管也不够位置装两个。我还是认为我这样装最合理。

网友:
以前是堵水龙头,以后是堵这个前置过滤器每月要清洗,几个月不洗,你懂的..........全是泥

网友:
一般都是垂直安装,但看图上这个位置和空间看,也还算是比较合理

网友:
感觉这个熔管的工具确实得去备一个

网友:
好像我家也应该装一个,热水器莲蓬头总是有细小的片状物堵住,隔三岔五就要洗一次

网友:
废水转向90度

网友:
不专业,垂直安装前置过滤,清洁口软管接地漏,截止阀平行前置过滤

网友:
综合对比到最后,还是上了两个10寸大蓝瓶做前置

网友A:
如果没有猜错,水表那里还有个阀,这么多阀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
阀,阀,阀,三罚

网友:
这个安装后效果明显,现在的自来水的确是很多杂质,主要是管路经常有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猜错,水表那里还有个阀,这么多阀完全没有必要

前面那个水阀已经失效坏掉了,因为是铁管的不好拆,才在后面装多一个水阀,在上面装个水阀好,不用跑到下面来回关水,水阀用久了,很多都是坏的,双重水阀不多的。

网友:
有工具就是方便啊。

楼主:
刚才因为少个配件,和客服交涉,他莫名其妙给我退全款了,等于这个前置滤水器一分钱不用,送给我了。

网友:
哈哈!白剽了~就是怕用不住!

网友:
全屋过滤没啥必要,我这个是装在厨房的总水上的

楼主:
这个热熔器,家里一定要准备一个,我这个是二十多元买了,用了5年一样好好的,搞了2套房子的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