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钥匙扣电筒M02;正品SST20 6500K+ 400mah 25元不错,比S11进步了~

楼主(2023-01-03):
新品M02,正品SST20.珠来试一把。比去年40多的S11进步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A:
25元还是有点贵。

网友:
这散热 等于没有

网友:
设计得太小了,可能电池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元还是有点贵。

边上小的45呢还

网友:
日常使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小巧玲珑的电筒。

网友:
贵在电池和透明上

网友:
太小了电池作急

网友:
这小电筒做工看着可以,拆解方便。

网友:
还不错,SST20灯珠亮度日常使用也够用了

网友:
可惜电池不能和LIR2032通用,灯珠有金线,只能短时间高亮度,长时间散热跟不上容易断金线,建议改倒装芯片灯珠,侧面灯珠有1颗换成3535陶瓷。单节5号和14500锂电池宽电压小手电最通用,平常用锂电池,应急用碱性电池,缺点低2种电池低电压提示难做。

网友:
塑料外壳的,价格不便宜

网友:
做工还不错,放钥匙上大小正好

网友:
体积和续航不能兼顾,日常用用还不错

网友:
25元太贵了点

网友:
降低成本吧,电池就那么大,用不了太长时间,只能应急。

网友:
够小巧,还是有卖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