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直供电usb线,直接是5V直流电代替锂电池么?

楼主(2023-01-03):
又菜又爱贪便宜的我,买了二手手机且这个手机电池供电线路有问题。如图

如今电池彻底老化鼓包了,想找解决办法,闲鱼上发现了这个玩意!
手机直供电usb线!!!

不明白就来问坛友们,这线直接是5V直流电代替锂电池么?5V远高于锂电池4.3V最高电压,保护板不保护动作么?
或者说它的这个usb线是特制的,里面有降压电路,输出就是4.3V之类的合适电压?
有没有啥隐患?
如何布线?手机后盖上面打孔让USB线穿过?

网友:
应该是有个DC/DC,否则保护板真的会保护。而且线阻会限制手机启动时的大电流导致无法启动

网友A:
至少得放个5V1F的超级电容,否则可能开机都开不了。

网友B:
何必呢??换个电池才多少钱???

网友:
不是5V直流电代替锂电池,而是通过了一个转换小板。曾经在街上看到一些回收手机的贩子,手里就是拿的这个东西,号称万能电池。现在基本上见不到了。

网友:
看这个样子像是直接接电池座用的

网友C:
维修手机的师傅   都是直接可调电源调到4.2V,,然后接到手机触点上,手机就能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得放个5V1F的超级电容,否则可能开机都开不了。

所以我就不清楚了,但人家直接开卖了,还不止一家在卖,应该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呢??换个电池才多少钱???

这个东西5元不包邮,够便宜啊!

何况我的手机电池座都坏了,飞线处理不完美,无法显示准确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手机的师傅   都是直接可调电源调到4.2V,,然后接到手机触点上,手机就能开机了 ...

知道维修师傅专业,可这个5元钱的东西,似乎是给普通用户长期使用的

网友:
这个估计是转4.2V用的

网友:
这种手机直供电usb线,就是5V直流电代替锂电池。只是电源前面加了一个电池保护板,具体到手机电压多少?你可以使用万用表接好后,量一下。

楼主:
知道很多坛友都阳了,
打不了飞机了,
所以上传了一张美女飞机图
干看着吧

网友:
闲鱼上面的东西那能当真?
保护板跟这个没关系动作什么?这种情况在锂电池使用中本来就不存在。保护板可以保护电池被过充以及过放,你这个相当于锂电池本身放电电压过高,但是并没有充电,放电的时候只有低压保护没有高压保护。4.3v电池都开始放电电压肯定只会降低要啥保护?这就纯瞎改。
也许能用,不确定,锂电池电压到CPU和屏幕等其他元件使用还会被二次降压,但是5v供电效率肯定低,发热大。

网友:
直供电是个办法,我的红米note8也是电池供电有问题,想修又不想修

网友:
闲鱼上很多工作室改了直驱的二手手机在卖啊,估计就是直接把电池的保护板直接通过直接接usb线实现无间通电。

网友D:
有必要这样搞么,既然USB直接供电,直接手机充电口就行啊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线,看起来也不太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必要这样搞么,既然USB直接供电,直接手机充电口就行啊

不少手机没了内置电池,直接接USB线是开不了机的,我手中的vivo就不行

网友:
直供电应该是4,2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