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水族wf控制插座

楼主(2023-01-03):
拆一个水族wf控制插座看做工很高级样子。奇葩是这个插座只能用2gwf信号5g还不行。拿回来是坏的通电灯亮闪插孔没电,拆开看是一个25v450uf电容鼓包了换一个就正常使用了其他也不懂只换简单原件。现在还有一个加热插孔不通电手机控制上也没有加热按键继电器不能打开联通只能将就用其他4个插孔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加热孔位可能使用中过载故障了。

网友:
看样子是个贵货

网友:
这种不知名的云服务容易跑路,不过8266可以自己diy

网友:
方案比较成熟了

网友:
好多智能设备只支持2.4G频段,我见过的,小爱音箱,某讯电子秤,还有一些指纹锁,都不支持5G频段

网友:
肯定不便宜

网友A:
最好是双测温探头,单探头温度失控就麻烦了!

网友:
高级货,修好这个还要再买个水族箱配套,不划算啊。

网友B:
这个可以 还有一个本地遥控的功能,方便不联网使用  不过你这个好像还缺个遥控器

网友:
没必要5G吧

网友C:
好神奇, 这东西是怎么连接 上WIFI的呢,怎么输入密码呢

网友D:
虽然是个高级货,但是我感觉这是个多余的玩意。。很多设备都带自控的,没必要用遥控开关或者用手机控制通断。。

网友:
这个不错   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 还有一个本地遥控的功能,方便不联网使用  不过你这个好像还缺个遥控器 ...

应该没有遥控器手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是个高级货,但是我感觉这是个多余的玩意。。很多设备都带自控的,没必要用遥控开关或者用手机控制通断 ...

出远门手机控制鱼缸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错不错,做工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双测温探头,单探头温度失控就麻烦了!

有温度温探头的在插座边上还有led灯线,被剪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神奇, 这东西是怎么连接 上WIFI的呢,怎么输入密码呢

插座上有一个2微码扫一下链接输入wf密码进去关注公众号就可以在微信设备里手机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