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4CE的15177开卡

楼主(2023-01-03):
网上下载到的都是解过code的颗粒id,但这次收到的板子虽然标是解code标但实际还是4ce的颗粒

网上能下载到的都是只能开64G,插拔后就报错找不到盘。

这是46en的自动识别,改参数die/ce=2也不行,到download isp就报错

ce分布图。理论上是1ce2die但是就是没法开。。。。
用46xt倒是可以看大2p的选项:

但无论选什么都是download isp一直跑最后报错,理论上是需要清空。。。

放狗搜你们猜搜到了个啥?

居然有58xt配这个颗粒开128的,还是2ce 2ch,哈哈哈哈哈哈

不知道谁能开这个颗粒或者开过这个颗粒,给点思路?

网友A:
我开过这玩意,挺好玩的,15177,15153,15139,15131以及东芝的0DFK我都见过有,很好玩,开心的
另外RM不是解锁标,RM不是解锁标,RM不是解锁标
RM一样可以带锁,也可以无锁,RM与否不影响是否带锁,也不影响我能不能开
这个颗粒有意思的,我上过5732dl整2p同种DDL1lunid2lunc,一样能开满,放松心态就好

另外lz不要的话可以送我,还有不要的多die三星什么的东西都可以送我蟹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开过这玩意,挺好玩的,15177,15153,15139,15131以及东芝的0DFK我都见过有,很好玩,开心的
另外RM不 ...

你1万积分的叫我送你。。。。哈哈哈哈哈
这个46en你开过没?
我还有个7dd的收到的pny颗粒也是 单颗粒2ce但是是64G按ce直接开只能开32G原生板子是3267ae
应该是魔改的软件开出来的,颗粒上56k有开64g 2P的选项 但能开跑圈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1万积分的叫我送你。。。。哈哈哈哈哈
这个46en你开过没?
我还有个7dd的收到的pny颗粒也是 单颗粒2ce ...

46很少玩,基本上玩新的主控好吃,啥都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