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店里的LED广告屏,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主控用什么软件控制啊?

楼主(2023-01-03):
店里装修,然后取下了三个多年不用的LED广告屏。用了一年不到就全部反复的重启,我把它拆开后看了一下,就是里面的5V电源电容鼓包引起的,就想把它利用起来。但是因为时间久远,已经找不到修改内容的软件了。只有发到坛里让坛里的兄弟们帮忙看一下,这个主控芯片是GD32f105,哪位知道是用什么软件控制的麻烦告诉我一下,不胜感激。不废话了,发个图片大家看一下

整体就是这个样子的

整体就是这个样子的

拆开就这个样子的

拆开就这个样子的

LED屏

LED屏

主控板正面图

主控板正面图

主控板背面图

主控板背面图

手机垃圾拍不清楚型号

手机垃圾拍不清楚型号

网友:
主控stm32f103,需要上位机软件,一般根据屏的点阵定制的

网友:
最烦这种控制卡,上面连个型号都没,软件都难找,就算找到了,还需要专门的PC软件导入U盘才能改内容,极其难用,建议换个新款的控制卡, WiFi款的,手机连上就能改内容,比这玩意方便

网友A:
这个厂家的卡  www.kalerka.com/   百度 卡乐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厂家的卡  www.kalerka.com/   百度 卡乐光电

感谢了,我去下一个试一下

网友:
群里有高手啊,建议换个带WiFi的主控 也没几个钱现在主控挺便宜的

楼主:
谢谢坛友的提供,已经可以了,感谢了

网友:
建议换一个带WiFi的主控
也没几个钱
现在主控挺便宜的
用手机设置十分方便面

网友:
兆易创新的国产MCU,不是美国的

网友:
没问题 用的是X-SHOW这个软件  。如果找不到软件也可以更换一个控制卡

网友:
我也有几片,没有控制板

网友B:
有没有自制这种led控制卡的大哥
我想仿制一个玩玩看

网友:
高手云集,这么快就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自制这种led控制卡的大哥
我想仿制一个玩玩看

LED点阵模块的驱动电路,可以搜索一下,自制个也不难,可以先点个8*8的单个模块,再级联玩

网友:
广告屏是p9接口 好像是32*1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自制这种led控制卡的大哥
我想仿制一个玩玩看

完全没有必要,20块钱就能买一个WiFi款,手机软件控制的,如果你只是为了不计成本的DIY,或者纯粹为了增长技术练手,可以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