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想办法救活这个变砖的品胜视频云盒!感谢!

楼主(2023-01-03):
2016年的品胜视频云盒(CPU:ARM Cortex A9(双核1.5GHZ) ),因为家里用运营商的IPTV所以一直没用上,前几天疫情在家因为想看U盘下载的电影,就把这台机顶盒请了出来,没想到家里HDMI接触不良,开机黑屏以为是机顶盒固件问题,在刷机升级中不幸成砖了,这个品胜的机顶盒没有复位键,之前刷机方法是:将升级固件拷贝到U盘,然后通电开机,不断按遥控器OK键进入升级页面。

由于这个盒子没有resest复位键,我拆机后发现有flash,但是不知道怎么短接,目前我有官方卡刷固件,里面包括:g18ref_pisen-ota-20150105.V0801.zip、factory_update_param.aml、recovery.img三个文件。

现在成砖了,也不知道用什么刷机工具、什么方法救砖,我猜想要是能够在主板找到实体的
resest复位键短接,应该可以救活的,但是不知道短接哪个。

请各位老师想办法救活这个变砖的品胜视频云盒!感谢!

补充内容 (2023-2-22 08:54):
虽然这个机器没有rest按键,但是机器设计的很好,仔细研究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机器属于刷不死的系列,昨天已经搞定了系统!

网友:
换个新的吧?!

网友A:
电源接口旁边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复位按键的焊盘?

网友B:
我感觉测试点可能是串口,说不定uboot还可以用,在boot里能升级吧

网友:
楼主的执著精神可嘉,为这盒子发了第三个求助帖子吧?都说了这盒子太老了,只有研究价值,没有抢救价值了

网友C:
用卡刷试试,没有复位键可能就是TF卡优先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测试点可能是串口,说不定uboot还可以用,在boot里能升级吧

请问该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卡刷试试,没有复位键可能就是TF卡优先启动

将升级固件拷贝到U盘,然后通电开机,不断按遥控器OK键进入升级页面。

变砖了,按遥控器OK键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接口旁边的那个位置是不是复位按键的焊盘?

可以帮我用红圈圈出来位置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帮我用红圈圈出来位置吗?谢谢!

这两个位置比较可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该怎么操作呢?

先试试强别人说的制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位置比较可疑

这个不是resest复位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resest复位键啊

没法确定,但是有开关标识那个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法确定,但是有开关标识那个可以试试

短接任意两个触点无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接任意两个触点无效

那就没办法了,换一个盒子吧,刷好的移动盒子好像也就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办法了,换一个盒子吧,刷好的移动盒子好像也就几十块

救砖是一种情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救砖是一种情怀

那就查CPU的资料吧,按照CPU的资料找各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查CPU的资料吧,按照CPU的资料找各个接口

应该没有这么复杂吧!
万能的论坛大神想想办法

网友D:
按照正常升级的方法,把固件放到U盘里,连上去,短接flash并连接电源,不需要按遥控器,看看屏幕有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正常升级的方法,把固件放到U盘里,连上去,短接flash并连接电源,不需要按遥控器,看看屏幕有没有反应 ...

请问短接哪个引脚?能否帮忙在图上标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