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改20V联想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电压至30v,并调整高压保护

楼主(2023-01-03):
在家里找到一个多年前的联想笔记本电脑的电源适配器ADLX90NCT3A,是20v4.5a的,以前diyT12烙铁的时候用过一段时间,后来由于电压只有20v,烙铁功率还不到60w就弃用了,

今天翻出来看看能不能修改电压,改到30v,让t12烙铁功率达到112w试试是什么效果,

外壳是超声波焊接的,很费劲,摔了几下还是不行,后来在外壳上打两个孔,用卡簧钳撑开的,
第一次拆,没啥经验,手头又没有锤子,好歹是打开了,就是留了四个小洞
里面可以说用料很足了,emi,pfc,反激,肖特基二极管整流,双运放稳压

如图电源控制芯片用的是cp015nd,稳压反馈芯片用的是AP4310,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拆开后发现通电没反应,经过检查才发现emi共模电感摔断了,

没办法,只有把两端都拆一圈,接着用

趁着固定共模电感的胶水还没干,先看看怎么改电压

根据AP4310的手册得知,运放1为稳压运放,运放2为限流运放
芯片3脚为内部基准电压脚,基准为2.5v左右,
根据运放虚短的原理,2脚为采样电压输入引脚,也为2.5v
自此,根据2脚周围电阻,找到了采样的上下分压电阻,
上电阻为红框内电阻,下电阻为篮圈内两个电阻并联,
测得下面两个电阻并联共7k左右,我们把电位器调整到7k代替两个电阻,慢慢调整电压,当然在此之前先把次级电容耐压换高一点

当然,不会那么顺利,当电压调整到24.5v时,突然掉电,电压直线下落,电源停振,电位器往回调也没有重新启动
只有断电后再次通电,才会重新启动,不过当电压超过24.5v同样停振
并且当电源停振时,光耦没有任何特殊情况,说明,高压保护设置在前级高压侧,
但前级芯片没找到公开图纸,只有某宝有芯片卖,
不过,根据跑芯片线路图,发现此cp015nd的一脚为供电,2脚为接地,
在论坛,贴吧里大量浏览,发现一款芯片和这款芯片及其相似,那就是TEA1751,这个芯片的资料倒是很好找
找到资料后发现功能几乎完全一样,

同样的pfc,同样的反激,同样的引脚定义(已知的引脚)
于是我就大胆设想这两款芯片完全一致,
根据TEA1751的芯片手册,这款芯片确实有过压保护功能,集成在第四引脚

但由于第四引脚有多种功能,我们并不能单纯断开第四引脚

根据功能介绍,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电阻来调整保护电压上限
测量到第四引脚外围电阻为90k左右,正好在次级下分压电阻上拆下来一个160k的电阻,
装在这里,保护电压应该能调整到36v左右,

装好后调整电位器,电压超过24v也没有掉电保护,
继续调整电位器,当电压调整到33v时,测量电源管理芯片vcc电压为39v,根据芯片手册,vcc电压最大为38v,此时不能继续往上调了,再调副线圈电压持续升高会烧芯片的,
而且我准备的电容也只是35v1000uf的,往回调整电压,调整到30v就足够了,
如果真的到了36v,那我的t12不就变成了某华牛逼无敌比3000块钱焊台都好用的t12了吗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t12内部控制板的7805最高电压也只支持35v,所以调到30v刚好,
此时电位器的阻值为5.04k,和分压公式计算的来的一样

此时输出电压30.2v,电源控制芯片电压35.7v,看了下电源控制芯片电容为50v没问题,由于是空载,pfc自动停止,电压是308v*(实测带载会自动升高到380v)
最后找两个10k的贴片电阻装上,把准备好的35v1000uf电容装上,外壳装起来,顺便把梅花插头改成品字插头,毕竟梅花插头不常用,

最后实测t12冷机启动功率112.5,烧水109,低压端电流3.26安培虽说有些损耗,但达到100w应该问题不大

最后附上芯片数据手册,这个很常见随便找,不用花m币下载

另一个手册有点大,我传不上来,论坛要求小于8m,
我是在豆丁下载的,应该好找,百度文库也有,大家就自己找吧,

网友:
笔记本用的电源比较精密,改造的难度也不会小。

网友:
t12板子也该露一小脸的

网友:
电源有过压保护

网友:
贴片元件,改电源对眼睛,手很是考验

网友:
楼主用心了,基本功很扎实,研究得比较透啊……
收藏备用了

网友:
太废脑筋了,服

网友:
楼主手艺好,是高手!

网友:
这样一改,是不是可以3秒化锡?

网友:
会引影响发热芯的使用寿命吗?

网友:
T12还能上到100W啊   30V   头一回看到  学习下   我都是用24V喂着

网友:
我前两天修HP的150W笔记本电源也是,砸壳子把那个电感振断了一条腿,修的时候直接短路上电,修好后想把那个电感拆出一圈再焊回去,结果是硬胶封的,4只脚都拽断了也没拆开,最后只能剪断了找漆包线重新绕才搞定。

网友:
T12最大电压不是24V吗?一直没明白这个电压是谁决定的?

网友:
这个改得好

网友:
厉害了,T12还能上30V,用的什么主控板呢?

网友:
不明白加大电压了有什么好处。

网友:
改造的很成功

网友:
厉害~~
确认芯片型号、核对脚位是很费时间的!

网友:
功夫帖,必须赞

网友:
开壳要锤子加菜刀,菜刀对准四个角接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