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哲S48E手持吸尘器拆解维修

楼主(2023-01-05):
废品站看到的

电池包参数

标签

带回家

第一件事就是拆电池

分离

电池组,6颗全是串联

保护板,有一颗电阻烧了

电池是三杰的18650标称2200毫安

热缩管只是套上去,没加热收缩(这点差评)

第二天~

拆吸尘器主体
外观展示

握持感不错

吸尘孔旁边的两个孔是供电输出,底下两根针的是充电的

才知道电池组的正确拆卸方式,昨天拆卸的方法错了

电池仓半部分

卡住电池的,可以在未解锁的情况下安装电池,但不能取出(图为解锁状态,所以不是凸出来的)

两侧这个装饰盖得先拆下来,全卡扣,慢慢掰就下来了

拆下黑色塑料的组件

内部一目了然

充电孔组件

细节嘞,都有正负标识

前面这嘴,拆出来有技巧,硬拔是拔不出来的

就里面这锁扣卡住,按下去了也是拔不出来的

得转90°才能拆出来

黑色吸尘管末端有凸起,所以会卡住

成功卸下

外供电接插件

卸电机

电机拿下后,

拆开外壳

就是个涡轮风机,

拆下硅胶套

打开

545有刷直流电机

接头还有接触不良打火…这……

装回去,硅胶套正好封在前后罩之间,密封不跑气

这黑色的就是个转头

主控板

主控芯片是来自新唐的N79E814AT20

就没啥了,这管也是直通对面的

但是也拆出来看看吧,确实没啥……

拆启动开关+电量显示
半透明盖子下藏颗螺丝

卸下螺丝后撬开

见螺丝就拆

卡住尘仓的锁定机构

拉出开关部分

里面就是个大号微动开关

整机拆下来的螺丝……

电池包的故障就是,充电保护电阻烧了(充电电流过大)

修理过程没记录,就这样
完~

网友:
图好多啊,捡到宝了,手持吸尘器非常有用,这个看起来不便宜,

网友:
这种吸力很小

网友:
出口货返销吗

网友:
做工不错啊,不知道吸力怎样

网友:
据说日本的牌,看做工也将将不够看啊

网友:
粉碎性骨折,西折

网友:
吸力怎么样

网友:
看上去成色不错啊,灰尘那么少,很少使用吧?

网友:
还能用吗?不缺件吗

网友:
看样子挺大个的,看那涡轮,有点儿怀疑吸力不怎么样。

网友:
可以网购配件,这类吸尘器属于很正规的。

网友:
115W的电机,吸力不知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