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做了两个U盘,一个is903+镁光L85C,一个sm3268+闪迪24nmMLC

楼主(2023-01-03):
最近拆了一个杂牌120G坏固态Kingstek KS450,看了一下是2246XT主控+两颗NW621颗粒ID:2C84643CA904,用2246xt开卡工具很容易开卡,但是手头固态较多,就想拆颗粒做个128G优盘。

19年的时候买了带写保护开关的903主控板,当时手头没有颗粒,只有两个坏的联想拆机的闪迪24GB msata固态,就是下面这个

三个8G颗粒,颗粒编号
SDTNPMAHEM-008G,颗粒ID:45DE94837656

当时在903主控板正反面叠焊了两个颗粒,一共32G,903量产工具里有这个ID很容易量产

有了新颗粒,老颗粒就要让路了,简单拆下老的叠焊tsop换上bga颗粒,903量产工具里有这个ID顺利量产。

由于是坏固态拆机,降低容量量产,一共110G,速度略低,跑圈OK,一般拷贝系统镜像速度够用。顺带换了一个写保护开关,原来焊接时多的助焊剂导致开关不灵了。

淘汰下来的闪迪颗粒自然也是要找一个下家的,手头有sm3268P的板子,直接叠焊上去,4CE识别没问题。量产工具选用合集,里面没有此颗粒ID45DE94837656,只有45 DE 94 82 76 56
看了下就差了一位,也是24nm MLC就简单改了下id,结果量产报错ForceFlash.set里没有此ID(45DE94837656),于是把ForceFlash.set里45 DE 94 82 76 56全部改成45DE94837656,用SM3268ABISP-24nm.BIN固件,结果始终都是报错Download ISP Fail(04)。
研究了一会发现:903数据库里pagesize是16K,3268P的ForceFlash.set里45 DE 94 82 76 56的pagesize是8k的

分析可能是pagesize影响量产,再次搜索3268P的ForceFlash.set发现有45DE948376D6,这个是16Kpagesize,

于是把45DE948376D6全部替换成45DE94837656,使用SM3268ABISP-16K.BIN固件量产,添加颗粒ID到flash_3268AB.DBF文件,添加固件信息到SM3268AB.FFW文件
最终量产成功,此颗粒不支持forceddr。

速度读写40M左右,跑圈OK,可以使用。
至此又多了两个u盘。
原来拆的两个24g固态一共有6个颗粒,就把一个颗粒焊到3267AE主控板上,另外一个焊接到AU6989GTC主控板上
实践证明3267AE无法量产成功,AU6989GTC成功量产。

网友:
SDTNPMAHEM-008G我都是贴了3257了,这货太慢对不起3.0主控

网友(2024-02-08):
我正好有这闪迪颗粒,也是3268P,开不成功,麻烦分享一下修改后的量产软件,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