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如何给手电筒外壳加工丝纹?

楼主(2023-01-03):
如何加工手电筒外壳丝纹,像26650之类的需要用到30毫米左右的丝锥,不可能为一两只手电筒外壳去买几十上百元的丝锥吧,请教大神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难点的?

网友: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几十上百元的丝锥 好像是可以不要,不过需要几万元的车床。

网友:
不用丝锥,外面可以直接车

网友:
用车床车丝

网友:
内螺纹可以用丝锥,外螺纹用板牙,没有就得上车床,不过还是车床加工好。

网友:
你去找加工的问问,下来的价格,恐怕不比买丝锥便宜多少
买了丝锥,也不是万事大吉,尺寸哪有那么合适,还不是得车
反正啊,定制加工的,不便宜,自己搞纯手工又不容易搞定,所以,买个筒子最划算

网友:
都是车的吧,怎么可能用丝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