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TP-LINK CT3CY网络摄像头拆解

楼主(2023-01-04):
来源:别问,问就是废品站来的

标的型号是:CT3CY,查是300万的,那应该和TP的43AN是一样的(猜测)
上电功能都正常,但是被绑定着也没法用,拆之

先看外观
正面标着2304*1296分辨率,4mm镜头

背面就扬声器出声孔,电源口,网口

标签,就不打码了,你们拿去也没啥用

底部,还可安装倒装或侧装的固定支架

内存卡插槽+复位按键

底壳拆开,就是一张小板+电机,塑料壳全卡扣 省螺丝啊

网变还有几粒电容电阻

拆开,就是这台摄像机的核心部分了

电机

主板,一根小板(负责电源+网口),一根喇叭,两根步进电机(对应垂直与水平方向)

呀,这主控,老相识了,在学校时 同品牌的633-A4球机就坏这芯片,搞得我去手机店借热风枪来换(记忆深刻…)不知道TP这是屯了多少这芯片啊……

固件储存芯片是武汉新芯的

呀,瑞昱8188F网卡芯片,也是老相识了,废品站那台大华球机也是坏的这芯片

主板拆出,就能看到补光灯板

UTC2803M,八位达林顿驱动管,用于驱动步进电机

COMS传感器

拆出补光板

四颗红外补光灯,MIC拾音器,左上角的是补光灯恒流部分

就这些,没什么有意思的
完~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web

网友:
绑定着,是不是可以重置啊

网友:
能进后台重置么?看着还蛮新的

网友:
  便宜 凑合用   ……

网友:
应该能解绑吧。

网友:
定制机不绑定也是坑

网友:
不是很能解绑的吧

网友:
相片很清晰,色泽不错,是手机拍的?还是相机拍的?

网友:
电信定制机啊,别人送我一个联通定制的,让我直接送人了。直接重置一下不行吗?没有复位吗

网友:
被绑定着也没法用

网友A:
网上看到过一个教程,通过刷固件,把原来的验证码改了达到解绑的目地。

网友:
解绑是不是要电话到厂家

网友:
现在这些有绑定的  没手机解绑,都基本上没办法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看到过一个教程,通过刷固件,把原来的验证码改了达到解绑的目地。

细说?——

网友:
无法解绑的话只能做料机了

网友:
也有一个移动装宽带送的网络摄像头,刚开始还有监控声音,后来没了,拆机怎么也找不到拾音器,不知道以前的声音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这种摄像头补光灯老是坏是怎么回事?我有个摄像头用了几年了,红外补光灯是串联的8颗,之前是坏了一颗导致全都不亮,我换了一颗上去没用多久又坏了,然后我把全部红外灯都换了还是管不了多久,老是坏其中一颗,是恒流驱动出问题了吗

网友:
做工还算中规中矩~~

网友(2023-04-04):
小黄鱼有人解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