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说说改1NF电容我的观点

楼主(2023-01-03):
1.首先更换有没有效果,肯定是有的,高于100K的特别的明显

2.讨论的前提是各个厂家严格按照官方手册来生产产品,不要问我为何只拆这几个优利德,因为我也找不到比这几款做工用料更好的0660了

3.FS9721 98024 0660 HY3131都是27NF,所有厂家都是这么定义,具体有何用处我也不清楚

4.但是必须肯定一点27NF是最稳定,兼容性最好的

5.但是,但是,但是,我拆测了这几款高端的0660,没有一个是合格达标的,基本上都是20NF 21NF 23NF 19NF

6.所以讨论这些更换是否有坏处,没有意义,不如直接更换1NF反正无论如何厂家都没有严格选料

7.我测试过福禄克的15B MAX ,福禄克的低端型号厂家也没有选取高精度的小料,所以讨论1FN什么的真的没有意义

8.但是,但是,但是,这里又一个但是,我拆测过UT171上面的电容,优利德是选用了NPO电容,确确实实是27NF,问过其他人171B C也是27NF,

9.看网上和听说福禄克117C以上的表这个电容都是NPO电容,看来这个电容是非常的重要,

总结;
1.0660系列基本上都是中低端的表,就不要纠结了直接更换1NF吧,反正很多人也没有反应遇到什么问题,反正来这里的手里也不值一块表

2.如果实在心理过不去,那就更换1206的COG电容,NPO电容的速度快,精度高,确实是个好东西。反正也就几块钱的事情

3.反正中低端的表厂家对我们也是糊弄着来,你糊弄我我糊弄你,糊弄着用小料,糊弄这设计走线,那我们也糊弄的换上去算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真实的自己的实验才能得到真实的结果

网友:
27nF确实没有好好测过,买的1nF用了十几个了,效果一直很好

网友:
有什么特其效果?

网友:
啥意思,换了能提高精度?

网友:
都是好表,都是品牌

网友:
不会为了测试,买了一堆表吧?成本有点高啊

网友:
没有看前奏,感觉云里雾里

网友:
一般使用,不需要那么高精度。十几万买轿跑也不可能。

网友:
能提高速度吗?

网友A:
一块0660芯片的表,前端滤波27N换成了4.7N的c0g,测大电阻可以看到数字阶梯状向最终值跳,速度是有点提升。但是测量值与27N的对比也下降了约0.005-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0660芯片的表,前端滤波27N换成了4.7N的c0g,测大电阻可以看到数字阶梯状向最终值跳,速度是有点提升。 ...

你说到这个我也是的,我有171a和171b,测量5m 10m的位数始终在跳,而且跳的很厉害,具体就不懂了,是不是测量大电阻的时候输出文波太大了造成的,得找个人有示波器的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到这个我也是的,我有171a和171b,测量5m 10m的位数始终在跳,而且跳的很厉害,具体就不懂了,是不是 ...

我改后与你说的现象不一样,以前是数字缓慢向终值变化,现在看起来象一步步跳过去,跳到终值。而且终值相对改前变小了万分之一到万分之0.5左右。

网友:
以著名的0660慢表zt219为例,将电容更换1nf,电阻档速度能够提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后与你说的现象不一样,以前是数字缓慢向终值变化,现在看起来象一步步跳过去,跳到终值。而且终值相 ...

请教您一个问题,您的分压电阻是在哪家店铺买的,推荐一下呗,哈哈啊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后与你说的现象不一样,以前是数字缓慢向终值变化,现在看起来象一步步跳过去,跳到终值。而且终值相 ...

这几天我还专门麻烦群里的人帮忙测一下福禄克的17b 17b+等,都是拆下来测的,发现国内外厂家真是出奇的一致,都是19-23nf之间,没有一个标准的,高端的黄皮都是标准的26-27nf,还发现优利德的39e+为了手动挡速度居然原厂用npo电容,和你测试的情况一样,精度保证的前提下,厂家高端还是老老实实用27nf,cog真是不二之选,精度又高,充放电速度理论上快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我还专门麻烦群里的人帮忙测一下福禄克的17b 17b+等,都是拆下来测的,发现国内外厂家真是出奇的一 ...

我没有买到27NF的C0G,用的是22和4.7NF的并联,前端滤波用的是4.7NF,分压电阻那个滤波用的26.7NF,我买的贴片电阻,购买店家,请参见消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您一个问题,您的分压电阻是在哪家店铺买的,推荐一下呗,哈哈啊哈 ...

已发消息说明。分压电阻温漂最明显的是10M,1.111M和101.01K,这三处,而这三处影响较大,对电子爱好者,常用的低压测试范围有影响,所以,强烈建议喜欢折腾的朋友,此三处电阻换好的,精度和温漂会有明显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消息说明。分压电阻温漂最明显的是10M,1.111M和101.01K,这三处,而这三处影响较大,对电子爱好者, ...

1.首先感谢指点少走弯路 2.10m的我试了一下确实影响非常大 3.从价带因为升温导致电子脱离到导带从而影响阻值确实无法避免,但是如何自主修正等等确实值得玩玩,这几天比较忙,马上过年了吗,您有什么新经验请多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消息说明。分压电阻温漂最明显的是10M,1.111M和101.01K,这三处,而这三处影响较大,对电子爱好者, ...

其实吧,我个人知识水平有限,只能一边学习一边娱乐娱乐,个人感觉本着节约时间原则,还是先攒钱把136b+ 61e+,vc189a ut181a 黄皮187 287买到手,然后慢慢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