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主控TC58NC1010GSB-00(实际是PS3111的定制版) TR200 挂了

楼主(2023-01-04):
东芝 toshiba TR200 主控TC58NC1010GSB-00(实际是PS3111的定制版) 掉电挂了。

看了论坛上有人成功修复了 TC58NC1000 燃起了希望。

有没有办法我自己在家就能把这个硬盘救活?里面有一些资料想救回来。 能把固件微码刷回来就行,数据自己再  恢复也估计能行。

求指教求帮忙。

网友:
寄,目测只能花钱找人整

网友:
数据几乎救不回来,开卡盘能救回来概率大。

网友:
这个要找数据恢复公司

楼主:
没开卡过,我看数据恢复都是用 pc3000重组修复,咱也没那玩意。
我脆弱的想看看用开卡工具把固件修复,然后用其他什么软件再恢复数据,比如 diskgenius之类的。
现在还没处理,有点不太敢动。

网友:
动起手来,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居然TR200用坏了,很好奇楼主是什么使用场景用坏的固态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开卡过,我看数据恢复都是用 pc3000重组修复,咱也没那玩意。
我脆弱的想看看用开卡工具把固件修复,然后 ...

MPTool一开,数据必丢,固件写入会全部擦除

网友B:
只能是先恢复数据,再开卡,因为一重新开卡,数据就没有了,想都不要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是先恢复数据,再开卡,因为一重新开卡,数据就没有了,想都不要想

我看工具里有个07是刷新固件,04是开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TR200用坏了,很好奇楼主是什么使用场景用坏的固态硬盘。。。

我查了一下,这个硬盘掉盘的并不少。 我就是电脑死机了,然后关机,再开机的时候,提示无系统,启动后就发现盘空了。 再一查,不少都是这样。是固件损坏。 用软件查看了一下,是4个通道,一和二正常,三和四都是FFFF 。查网页说是 微码数据丢失。 找公司恢复是用 pc3000 模拟主控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这个硬盘掉盘的并不少。 我就是电脑死机了,然后关机,再开机的时候,提示无系统,启动后就 ...

如果真有的数据要保留, 找数据恢复;你这开卡是可以开,TC58NC1000开卡再简单不过了,最老的镁光L95B MLC我都有固件,但是你要明白开过卡扇区就写0了,恢复不了了

网友(2024-06-20):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有的数据要保留, 找数据恢复;你这开卡是可以开,TC58NC1000开卡再简单不过了,最老的镁光L95B ML ...

主控哪下载,老哥

网友(2024-08-22):
我的TR200 960G就坏了,能看到硬盘,不能访问,提示需要初始化,初始化提示I/O错误,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