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一个小牛f2电机控制器,上面的丝印完全看不懂

楼主(2023-01-04):
有没有人知道上面的丝印是什么意思啊,百度根本查不出来。

网友:
看到了UVW和GND

网友:
就是让你看不明白,这叫专利保护

网友:
看来还是加密版本的

网友:
使用者,管它干吗?

网友:
看到了485B +5V。。其他不理解。。

网友A:
和原车的线束比较

网友:
自定义的,比较难

网友:
专利技术,技术保护,看明白就不保密了。

网友:
豪华点踏板款,有些控制器特殊定义接口。像折叠脚踏车简易款新国标好点,容易在网上买到通用款方波控制器,出问题后换新的。

网友(2023-04-20):
拆机乐园帖子竟然不拍元件面和芯片?!

网友:
简单的东西边复杂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原车的线束比较

对的,拔插头线对比后就知道了

网友:
新国标的质量标准化了

网友:
这个是厂家设计者自定义的,只能看原厂线束就知道功能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