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烧录开心果大佬的点焊机一直下载失败,换新的芯片也不行,哪位大佬帮帮忙

楼主(2023-01-04):
bxlyebuben最好能私我,谢谢大佬了,我是真的弄不懂了,各种办法都想了

网友:
你最好学习一下STC下载器下载步骤,点击下载后在接线

网友:
大佬帮帮忙

网友:
先插上usb转串口的,插好线,设置好,点下载,然后插上串口的供电线就可以了

网友:
老铁你在哪收的?我也想收一个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最后发现了,板子和编程器连接方式为TX- TX  ,RX-RX 就行,不能用TX-RX ,RX-TX ,我也是折腾了好一会才发现的,我用的CH341

网友(2023-02-09):
个人经验,用cH340小板,VCC接5Ⅴ供电(不要接3.3V),GND先不连,点下载后再插上GND,蓝灯不闪的话RxTx调换一下,

网友(2023-05-02):
我知道方法,还没有做好的话。私信我

网友(2024-03-17):
过来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