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维修现代悦动4S选配导航

楼主(2023-01-04):
车主说当年买车4s装的 花了四千多 最近经常黑屏无画面 虽然不听歌但是倒车也没有 老人家表示很难受  随即更换一套九寸大屏导航加AHD高清摄像头 效果很满意 这台机子扔给我了 拆机修复下 扔家里玩吧
整机做工尚可 不过排线都用了不知道什么胶布 很黏手 有些还流到排线座里面 影响接触  距经验应该是某些排线接触不良 把屏幕排线座和主板和屏幕副主板连接排线座拖焊加焊 排线清洁剂伺候 装机图像正常了 可以扔桌上当家用了 此机有蓝牙 光碟 外接音视频输入 家用可以
由于我一般玩原车机老机  这种机子不是我的菜 所以随便搞了搞能用 也没有仔细拍照片 随便看看吧

网友A: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以前的制造成本太高,连一张TF卡都是要几百元的。自己可以升级一下,背光更换成LED光源,触摸屏搞个电容的覆盖上去就好。

网友B:
这个帖子有治疗偏头痛的功效

网友C:
排线真够多的

网友D:
几千块的导航车机!

网友E:
这个不是现代原厂导航主机,是国产货而已。4S至少赚一半的钱!

网友F:
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是好东西,就是以前的制造成本太高,连一张TF卡都是要几百元的。自己可以升级一下,背光更换成LED光源 ...

这种机子没有意义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有治疗偏头痛的功效

是吗 我自己都没治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线真够多的

乱七八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千块的导航车机!

不奇怪 现在也是几千块 二三百的杂牌翻新货就不要说了 用不了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现代原厂导航主机,是国产货而已。4S至少赚一半的钱!

我当然知道 车主懂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了

确实是 不知道以后车机会变成怎样

网友G:
原车只有收音机 倒车只能靠雷达声音 习惯了看屏幕反而不舒服

网友H:
还好没装这个,不坏也不好用!

网友I:
真是暴利 啊

网友:
以后买电子产品就图性价比高的,再高端也经不住升级换代的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车只有收音机 倒车只能靠雷达声音 习惯了看屏幕反而不舒服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好没装这个,不坏也不好用!

那个年代这就就不错了 虽然比不上日本的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是暴利 啊

4s有不暴力的东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