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在厂里捡了个破了的太阳能交通信号灯

楼主(2023-01-04):
早上在厂区里捡到一个太阳能信号灯,破了,但是灯是好的。

打开开关,在室灯闪灯,低频闪亮,在室外不亮。

网友:
修路经常见到的信号灯,里面电池连衣服都没穿

网友:
这个东东貌似贵得死,东西又low得不行……

网友:
放阳台一闪一闪?别被人当成特务了哈。

网友:
这点面积的光板充电能撑一晚上?

网友:
放自家大门边上,小偷不敢来

网友:
修路经常见到

网友:
别看不咋滴,价格死贵死贵的

网友:
这做工  看着不行

网友:
在路边看到施工队就是用的这种

网友A:
可以短接一下做个不闪小夜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短接一下做个不闪小夜灯。

指导一下,短接哪里?

网友:
,好简单的构造。。。。谢谢分享

网友:
电池竟然是全裸的……

网友:
起码可以将这个太阳能警示灯改成简易镍氢电池充电器玩玩,可以查861A芯片看看。不管你要改成灯常亮还是改闪光频率。还是不要灯亮。

网友:
市政施工时一次性的警示灯

网友:
原理肯定不复杂,进来想看一下具体的电路板,结果楼主只让看一半。

网友:
改造下放在卫生间门上面,很酷的:)

网友:
用的U1是啥集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