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屠龙刀实验板驱动7寸TFT屏测试代码分享3-片内RTC时钟演示

楼主(2023-01-04):
STC屠龙刀实验板驱动7寸TFT屏测试代码分享1-LCM接口驱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3836-1-1.html

STC屠龙刀实验板驱动7寸TFT屏测试代码分享2-DMA_LCM接口应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3971-1-1.html

此篇分享STC32G内部RTC时钟颜色的代码,代码仅用于演示,秒点儿亮30S熄30S以及每分钟刷新一次数据的控制没有使用芯片的秒中断,而是通过芯片的1/128S计时功能实现的,其他详见代码注释,此应用仅测试了RTC功能,没有同时使用LCM和DMA_LCM接口功能详见代码。

TFT_LCD.c
#include"TFT_LCD.h"
#include"delay.h"
#include"font.h"
//-----------------------------------------------------
//LcmFlag作用:参数传输完成后等待返回中断标志
//中断标志位LCMIFIF变高电平时LCMIFSTA=1、中断函数中清除中断LCMIFSTA=0标志、LcmFlag=0
void LCD_WR_REG(u8 Reg)
{
LCD_CS=0; //打开片选信号CS=0,低电平有效;
LCD_RS=0; //选择模式:0--命令,1--数据;
DL=Reg; //写低8位数据由P0口输入
LCD_WR=0; //打开写使能(低电平有效),在此期间数据被写入;
LCD_WR=1; //关闭写使能;
LCD_CS=1; //关闭片选信号!!
}
//----8位数据发送函数---------------------------------
void LCD_WR_DATA(u8 Dat)
{
LCD_CS=0; //打开片选信号CS=0,低电平有效;
LCD_RS=1; //选择模式:0--命令,1--数据;
DL=Dat; //写低8位数据由P0口输入
LCD_WR=0; //打开写使能(低电平有效),在此期间数据被写入;
LCD_WR=1; //关闭写使能;
LCD_CS=1; //关闭片选信号!!
}
//----------------------------------------------------
void LCD_WR_DATA16(u16 Dat)
{
LCD_CS=0; //打开片选信号CS=0,低电平有效;
LCD_RS=1; //选择为数据模式:0--命令,1--数据;
DL=Dat; //写低8位数据由P0口输入
DH=Dat>>8; //写高8位数据由P2口输入
LCD_WR=0; //打开写使能(低电平有效),在此期间数据被写入;
LCD_WR=1; //关闭写使能;
LCD_CS=1; //关闭片选信号!!
}
//====窗口尺寸定义函数=========================================
void LCD_SetWindows(u16 xStar,u16 yStar,u16 xEnd,u16 yEnd)
{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u8)(xStar>>8));
LCD_WR_DATA((u8)(0x00FF&xStar));
LCD_WR_DATA((u8)(xEnd>>8));
LCD_WR_DATA((u8)(0x00FF&xEnd));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u8)(yStar>>8));
LCD_WR_DATA((u8)(0x00FF&yStar));
LCD_WR_DATA((u8)(yEnd>>8));
LCD_WR_DATA((u8)(0x00FF&yEnd));
LCD_WR_REG(0x2c); //开始写入GRAM
}
//----全屏涂色函数(清屏)--------------------------------------
void ClearScreen(u16 bColor)
{
u32 i;
LCD_SetWindows(0,0,800-1,480-1); //给出起始与终止坐标
for(i=0; i<384000; i++) //写入800*480个像素点
{
LCD_WR_DATA16(bColor);//每个像素两个字节
}
}
//----写48*48汉字函数------------------------------------------
void hanzi_48(u16 x,u16 y,u8 c[2],u16 fColor,u16 bColor)
{
u16 i,j,k,m;
LCD_SetWindows(x,y,x+48-1,y+48-1);
for(k=0; k<17; k++)
{
if((GB_48[k].Index[0]==c[0])&&(GB_48[k].Index[1]==c[1]))
{
for(i=0; i<288; i++)
{
m=GB_48[k].Msk[i];
for(j=0; j<8; j++)
{
if((m&0x80)==0x80)
{
LCD_WR_DATA16(fColor);
}
else
{
LCD_WR_DATA16(bColor);
}
m<<=1;
}
}
}
}
}
//----96宽128高字型显示函数-------------------------------------
void Put32_64(u16 x,u16 y,u8 shuzi,u16 fColor,u16 bColor)
{
u8 j,m;
u16 i;
LCD_SetWindows(x,y,x+32-1,y+64-1);
for(i=0; i<256; i++)
{
m=shuzi_32[shuzi][i];
for(j=0; j<8; j++)
{
if((m&0x80)==0x80)
{
LCD_WR_DATA16(fColor);
}
else
{
LCD_WR_DATA16(bColor);
}
m<<=1;
}
}
}
//----96宽128高字型显示函数-------------------------------------
void Put64_128(u16 x, u16 y, u8 shuzi, u16 fColor,u16 bColor)
{
u8 j,m;
u16 i;
LCD_SetWindows(x,y,x+64-1, y+128-1);
for(i=0; i<1024; i++)
{
m=shuzi_64[shuzi][i];
for(j=0; j<8; j++)
{
if((m&0x80)==0x80)
{
LCD_WR_DATA16(fColor);
}
else
{
LCD_WR_DATA16(bColor);
}
m<<=1;
}
}
}

RTC.c
#include "RTC.h"
#include "TFT_LCD.h"

u8 xingqi[8][2] = {" ",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bit B1S_Flag;
//----RTC初始化函数------------------------------------------------
//YEAR、MONTH、DAY、HOUR、MIN、SEC 这些变量名称已在头文件中定义了
void RTC_config(void)
{
INIYEAR = 22; //Y:2021
INIMONTH = 12; //M:12
INIDAY = 31; //D:31
INIHOUR = 23; //H:23
INIMIN = 59; //M:59
INISEC = 50; //S:50
INISSEC = 0; //S/128:0
//IRC32KCR = 0x80 ; //启动内部32K晶振,
//while (!(IRC32KCR & 1)); //等待时钟稳定
//RTCCFG |= 0x03; //选择内部32K时钟源,触发RTC寄存器初始化
X32KCR = 0x80 + 0x40; //启动外部32K晶振, 低增益+0x00, 高增益+0x40.
while (!(X32KCR & 1)); //等待时钟稳定
RTCCFG = 0x01; //选择外部32K时钟源,触发RTC寄存器初始化
RTCIF = 0x00; //清除所有RTC中断标志(可以清0、写1无效)
//RTCIEN = 0x04; //中断使能, 0x80:闹钟中断, 0x40:日中断, 0x20:小时中断, 0x10:分钟中断, 0x08:秒中断, 0x04:1/2秒中断, 0x02:1/8秒中断, 0x01:1/32秒中断
RTCCR = 0x01; //RTC使能
while(RTCCFG & 0x01); //等待初始化完成,需要在 "RTC使能" 之后判断.
}
//====星期与日期绑定显示、调整函数====================
void set_week(u8 mo, u8 ye, u8 da)
{
u8 wk;
if(mo < 0x03)
{
mo += 12;
ye -= 1;
}
wk = (ye + ye / 4 + 5 + (26 * (mo + 1)) / 10 + da - 41) % 7;
if(wk < 0) wk = wk + 7;
if((wk > 0) && (wk <= 7))
hanzi_48(700, 15, xingqi[wk], YELLOW, BLUE);
}
//----秒点儿闪烁函数-------------------------------------
void dasply_SEC()
{
//if(SEC%2==0)//亮1s熄1s
if(SSEC<64)//利用1/128S数据使秒点儿亮1/2s熄1/2s
Put64_128(368,150,10,YELLOW, BLUE);//显示:
else
Put64_128(368,150,11,YELLOW, BLUE);//无显示
if(SEC==0)
B1S_Flag=1;//60s更新显示数据一次、刷新一次显示
}
//--------------------------------------------------------------------
void dasply_word()
{
hanzi_48(96, 15, "年",YELLOW, BLUE);
hanzi_48(206,15, "月",YELLOW, BLUE);
hanzi_48(318,15, "日",YELLOW, BLUE);
hanzi_48(600,15, "星",YELLOW, BLUE);
hanzi_48(650,15, "期",YELLOW, BLUE);
}
//-------------------------------------------------
void dasply_time()
{
u8 hi;
hi=HOUR;
Put32_64(30, 5, (u8)(YEAR / 10), YELLOW, BLUE);
Put32_64(62, 5, (u8)(YEAR % 10), YELLOW, BLUE);
Put32_64(142, 5, (u8)( MONTH / 10), YELLOW, BLUE);
Put32_64(174, 5, (u8)( MONTH % 10), YELLOW, BLUE);
Put32_64(254, 5, (u8)(DAY / 10), YELLOW, BLUE);
Put32_64(286, 5, (u8)(DAY % 10), YELLOW, BLUE);
set_week(MONTH, YEAR, DAY); //显示星期
//------------------------------------------
if(hi>0&&hi<=12)
{
hi=HOUR; //午前
}
if(hi>12)
{
hi=HOUR%12; //午后
}
if(hi==0)
{
hi=12; //零点显示12点
}
if((u8)(hi/10)==0)
Put64_128(240, 150, 11, YELLOW, BLUE);
else
Put64_128(240, 150, (u8)(hi/10), YELLOW, BLUE);
Put64_128(304, 150, (u8)(hi%10), YELLOW, BLUE);
Put64_128(432, 150, (u8)(MIN/10), YELLOW, BLUE);
Put64_128(496, 150, (u8)(MIN%10), YELLOW, BLUE);
}

主函数
#include "STC32G.h"
#include "TFT_LC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SD1963.h"
#include "RTC.h"
//==========================================================================
void main(void)
{
WTST = 0; //设置程序指令延时参数、赋值为0为等待0个时钟、可将CPU执行指令的速度设置为最快
EAXFR = 1; //相当于P_SW2 |= 0x80(使能扩展寄存器(XFR)访问)
CKCON = 0; //提高访问XRAM速度
EXTRAM = 1; //使能外部扩展寄存器(xdata)的操作
P0M0 = 0xff; //P0推挽输出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准双向口
P1M1 = 0x00;
P2M0 = 0xff; //P2推挽输出
P2M1 = 0x00;
P3M0 = 0x1c; //P3.4、p3.3、p3.2推挽输出
P3M1 = 0x00;
P4M0 = 0x3c; //P4-2.3.4.5推挽输出
P4M1 = 0x00;

//LCM_Config(); //LCM接口初始化
RTC_config(); //RTC时钟初始化
EA = 1;
LCD_Init(); //LCM初始化
ClearScreen(BLUE); //设置屏显底色(BLACK WHITE BLUE)
dasply_word(); //显示桌面汉字
dasply_time(); //预显示时间
while(1)
{
dasply_SEC();
if(B1S_Flag)
{
B1S_Flag=0; //1分钟更新一次显示
dasply_word();
dasply_time();
}
}
}

网站电脑端仍然无法上传图片。
注:
1.烧录代码时设置内部时钟频率为24MHz!在此感谢 @chenghelin 坛友的提醒!
2.RTC时基采用外部晶振,方法为:使用RX8025T将pin7与pin6(VDD)连接,引出pin3脚直接连接单片机的P1.7引脚,另外在引出VDD,VSS连接3.3V电源即可。

本帖工程代码分享:

三个帖子的工程代码网盘分享: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11p7KUHsQhJ5iuJkGINDFA 提取码: 2jmk

网友:
这个就非常专业了。

网友:
会写代码的就是牛,期待分享成品效果

网友A:
这个主频多少啊?一直没看到哪儿有写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电脑端无法上传图片了,点击“选择图片上传”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频多少啊?一直没看到哪儿有写

多谢指正,已经添加了注释,单片机工作频率为24M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电脑端无法上传图片了,点击“选择图片上传”没有任何反应。
...

图片太大了,要改小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太大了,要改小尺寸。

我只是想把电脑桌面上存放的图片上传到帖子里,“选择文件上传”这个按键就没作用,还没有进行到判断图片大小的步骤。如果你也是在电脑上登陆的话也请帮我测试一下先谢了。

网友C:
看着你们的stc都到了,我还想着再玩玩stc,结果给发了顺丰到付,看来只能接着玩stm esp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着你们的stc都到了,我还想着再玩玩stc,结果给发了顺丰到付,看来只能接着玩stm esp了 ...

到付可以拒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付可以拒绝吗?

可以,直接跟快递员说拒收就行

网友:
收藏一下  大佬的杰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把电脑桌面上存放的图片上传到帖子里,“选择文件上传”这个按键就没作用,还没有进行到判断图片 ...

用电脑验证操作过了,选择文件上传是可以正常操作的,就是大的图片上传成功但不显示,小的图片没问题。可能是你电脑浏览器还是其它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你们的stc都到了,我还想着再玩玩stc,结果给发了顺丰到付,看来只能接着玩stm esp了 ...

我是十月末申请的很快就到了,眼下估计受疫情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脑验证操作过了,选择文件上传是可以正常操作的,就是大的图片上传成功但不显示,小的图片没问题。可 ...

非常感谢,看来是我的电脑、网络有问题了,抽空找人帮我看看电脑有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频多少啊?一直没看到哪儿有写

STC32G12K128-35I的主频可以设置到35MHZ,速度快,抗干扰强!最新出的管脚兼容的
STC32G8K64-Beta-LQFP48,下载速度可以达到42MHZ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脑验证操作过了,选择文件上传是可以正常操作的,就是大的图片上传成功但不显示,小的图片没问题。可 ...

百度了方法,调整了浏览器中网络的安全级别后可以上传文件了。

将那个滑块拉下来,调整为“中”可以上传文件了。

网友(2023-04-06):
STC的新款 MCU  全部加了 RTC 和 DMA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