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常年插电,偶尔用一下,最近老死机怎么办?

楼主(2023-01-04):
16年配的电脑。
I5 6500 ,主板华硕B150M-PLUS,海盗船DDR4-8G-2400
3个硬盘,2个机械(西数蓝、绿盘,一个10年的一个08年的)一个固态(19年买的,只装大型软件用),绿盘装的系统。
最近3年很少开机,但电源一直插着,平均几个月才偶尔用一下。
最近要用电脑,结果用7、8分钟就死机,画面定住不动。
重启依然如故,大概运行个7、8分钟就死机。

不死机的时候运行很流畅,自我感觉CPU、显卡、内存没问题。

现在怎么办?是常年插电但不用导致的吗?
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是修还是换?

网友:
热胀冷缩加积灰,内存条重新插拔一下就好

网友:
先去掉所有硬盘,只上1根内存,通过U盘的PE启动看看,通过不断运行桌面的小程序,检测主机是否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硅脂干了,CPU温度过高

网友:
先打开看看电容是否怀孕了。

网友:
先看固态硬盘再说吧

网友:
排除法啊,要不就上检测卡。

网友:
电源一直插电,待机电路就一直在工作,谁知道电网在这么长时间内有没有发生过异常

网友:
首先重装个系统试试,

然后板卡都拔下来橡皮擦下金手指。

还不行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内存、硬盘、散热一个个排查

网友:
U盘PE可以运行一整天,跑AIDA64 测试稳定性。
然后只保留固态硬盘,重装装系统测试。
没问题后,一个一个接回机械盘。

网友:
一般就插拔内存,解决50%问题
主板电池,拔下来,短路一下主板上电池插座,也能解决20%的问题

剩下的基本就是硬件损伤了,什么电源损坏,硬盘问题,系统问题之类的

网友:
问题楼上的都补充完了,貌似我都没什么可以说的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怎么样?自己会拆装电脑吗?环境怎么样?灰尘大吗?潮湿?
看介绍,你是I5的全集成。老方法,最小化系统,只有CPU、 主板和内存,先不接硬盘,用PE的U盘启动测试。
要修电脑,最主要的是行动!不要多“想”,只会浪费时间。

网友:
我之前也是关机后不关闭排插电源结果半年后键盘坏了。

网友:
我觉得是硬盘的锅,挨个试试看

网友A:
绿盘装系统不稳定,为何不用固态盘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盘装系统不稳定,为何不用固态盘装系统?

支持,不行的话再做下清灰处理。

网友: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找个PE U盘插入电脑,运行硬盘检测软件,看看有没有坏道,再找朋友借一个电脑电源(顺便能借内存条之类更好),换下试试看。别轻易重装系统,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楼上说了很多故障排除法,楼主应该动手试试再来告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