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折腾』薄款吸顶灯简单维修

楼主(2023-01-04):
『X折腾』爆款吸顶灯简单维修
一款爆款吸顶灯,这玩意基本坏了就等于挂了。

电源还不是超薄的,既然有空间,为何还要选如此鸡肋的产品。。

这类的吸顶灯真难找坏

要么短接,要么跳过这组

通电,试机

这么小小的一个灯,也有20多瓦的功率

装好后,美中不足的,一道暗斑

告知同事,寿命不久矣,将就可以用。

网友:
这种灯具因设计原因散热都没解决好,是容易短命

网友:
这是短接了?不调低一下功率

网友:
20多瓦就这亮度

网友:
LED的老问题,,散热,,基本都是一次性的。。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少见的环型结构。

网友:
也就本论坛的坛友折腾,年轻人基本扔货、、、、、、、、、

网友:
还是恒流驱动

网友:
这种是贴的灯带吧?

网友:
我看现在驱动的坏的少,LED坏的多

网友A:
好点的采用隔离驱动,输出30V左右,灯珠5串2并,低压低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点的采用隔离驱动,输出30V左右,灯珠5串2并,低压低电流。

隔离驱动主要给金属壳灯具用,尽量减少漏电风险,同价位效率比非隔离略低。非隔离驱动很多用在塑料壳灯具,电路简单可以和灯板一体。

网友:
这种软灯条方式的散热很差,灯珠死得快

网友:
拆下来涂点导热硅脂再装上去,可以再战多年

网友:
我废板还有超薄蕾丝灯

网友:
散热的问题吧

网友:
灯珠贴片不是正面不晃眼睛,单亮点降低了

网友:
手艺不 错,在论坛上学到的灯具到手先降功率再用,能用的时间长点

网友:
只要一个灯珠坏,说明寿命就快终了,然后就是一连串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