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蚊拍外观无损铅电变锂电

楼主(2023-01-04):
昨天的拆机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4003-1-1.html
应各位的要求,改装用锂电。

前后对比。

刚好能容纳一节18650锂电池。

动手,改装成功。

网友:
我用聚合物电池,自己加了一个充电板,无过放保护,中间加一开关,不用时将电池与充电板断开。

网友:
楼主狠啊,居然把充电模块钻孔了,bat+的铜箔变窄了啊

网友:
加个电池保护板放心些

网友:
改的不错,强迫症很舒服。

网友:
感觉那个不用打孔,用点AB胶粘上就行,或者直接在后面位置顶一个螺丝就行了

网友:
充电板上的状态灯能看见吗?

网友:
充电小板的位置很巧妙

网友:
我好是换18650当独加了个3.5的插座。

网友:
楼主构思不错,看着这种阻容降压的插头强迫症受不了

网友:
我也改过几个

网友:
要加保护板或者那种充电保护一体的板子,然后micro口何不一次到位tc口,现在充电板位置放一块tc接口板,一体板找位置放进去即可

网友:
同款位置装同款充电板的路过……

网友:
我家的都改完了

网友:
既然都改了,为什么不直接改个c口的!

网友:
挺好的,只是我是改的c口,可以买一个升压板,一定要买下图这样的,红包买的话几角,没有红包也就2块多,几乎没有自放电,直接升5v,电压高了火力就猛了,不然直接锂电池电压有点低

网友:
楼主做了我一直想做却没做的事

网友:
是应当改装一下才好用。好的电池充电一次可用一整个夏天了

网友:
不错,很好呢,开孔位置不错。

网友:
位置蹊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