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怎么从这个电池的插头上接出电线?

楼主(2023-01-04):
手机换下来的旧电池,想接到石英钟上用,但是那个插头太过狭小了,咋能接出电线来呢?

网友A:
直接剪掉这个头,从线子上接线

网友B:
在手机线路板上拆个插座就可以。

网友:
这是保护板引线,直接撕掉绝缘贴纸从保护板或者电池本身直接引出正负极不就完事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用尖头的电烙铁就行了。

网友:
石英钟一般都是一节1.5V,还得降下压

网友:
石英钟是1.5v,这个满电4.35v多。电压不合适,再就是自放电太大了。还是用aa电池合适。

网友:
从保护板上接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两边是正负极,不至于焊不上。

网友:
听说普通的石英钟机芯耐压1.8左右,你拿这至少3.7的锂电怼上,是想听响还是放花?

网友: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HT7315了……

网友:
刮软线  较粗的两根印刷线是正负极,不过你需要降压到1.5V使用

网友:
这个好接呀!拆掉那个插头,在插头的焊脚处测出正负极就可以了,每个电极一般的都是两个以上的焊位并联的。

网友:
使用3V的,可以串一个二极管直接正、负极;如果是1.5V的,是不能直接使用的,要降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剪掉这个头,从线子上接线

这算是最正确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
原则上讲,那个排线刮开,正面是一个,反面是一个电极,细的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算是最正确最简单的方法了

不怕偶尔断电保护你就整

网友:
用到石英钟上怎么降压?

网友:
电压不合适,折腾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手机线路板上拆个插座就可以。

这是最理想的办法了,只是拆了插座刚换电池的手机又用不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