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Karser电子钟改了R8025液晶屏乱码为什么这个样子

楼主(2023-01-04):
电子表改了8025液晶屏为什么这个样子

楼主:
能走字
就是应该不显字的地方也显字

网友:
建议检查导电橡胶是否安装正确

网友:
多半是动了显示相关的地方了

这个和8025没关系

网友:
笔划全显,应是自检死机或电压不对。

网友:
看下取电点电压是否过高

网友:
8025输出串5k电阻,脉冲电压太高,单片机遭不住

网友A:
电压问题,这钟应该是3V+4.5V混用的,4.5V是LED背光,时钟电路用的3V,你8025供电肯定用的4.5V去了

网友:
按一下机器的reset重置按键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问题,这钟应该是3V+4.5V混用的,4.5V是LED背光,时钟电路用的3V,你8025供电肯定用的4.5V去了 ...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没记错的话是1.5和4.5,时钟用的是1.5v 4.5v是那个彩灯

网友:
可以测一下电压,估计过高了

网友:
会不会碰着其他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问题,这钟应该是3V+4.5V混用的,4.5V是LED背光,时钟电路用的3V,你8025供电肯定用的4.5V去了 ...

2个1.5V纽扣电池供电,实测2.7V怎么会供电过高

网友:
为什么我随便一改就成功了,都差不多有2个月了吧,走时很准,看来得发个帖了

网友:
电压的问题,我的2节7号电池的钟改锂电供电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串一个二极管后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
接触不良吧?

网友:
3v的吧,质量不太好,还有焊接有无静电

网友:
有没有动过显示屏的排线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这样。
用旧电子没事,换新电子了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