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小米盒子4 MDZ-21-AA拆解,后出的没有以前的耐用

楼主(2023-01-04):
度娘看了几个这个型号的维修视频,感觉是通病,我这个通电也是那个芯片烫手,大电流,后出的没有以前的耐用,我的小米盒子3s依然坚挺,4比3s硬件上没有本质提升

最终的归宿是挂小黄鱼了

网友A:
貌似还不如运营商定制的盒子

网友B:
5个脚的降压稳压芯片,TB有卖的

网友C:
看到电感了,这是个DC-DC芯片吧?5V转3.3不是可以直接上1117-3.3

网友:
dcdc电源芯片,不行就自己看下电路代换一个!

网友D:
芯片找不到型号,就看功能脚,

这芯片1脚EN,2脚GND,3脚LX,4脚VIN,5脚FB,能代换的会有很多,但电流要够大的,就得慢慢挑了。

比如SY8089,是2A的dc-dc,代换前先断开电路的负载,换上芯片后,看输出电压对不对,不对就改反馈电阻。(因为不同厂家的脚位兼容芯片参考电压不一定相同)类似的还有ETA3409,RY3420等;都比较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还不如运营商定制的盒子

感觉后出的不如以前的,我那个小米盒子3S依然坚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电感了,这是个DC-DC芯片吧?5V转3.3不是可以直接上1117-3.3 ...

还有其他控制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找不到型号,就看功能脚,

这芯片1脚EN,2脚GND,3脚LX,4脚VIN,5脚FB,能代换的会有很多,但电流要够 ...

感觉搞不定了后面电容还有好多短路的,可能WiFi芯片也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搞不定了后面电容还有好多短路的,可能WiFi芯片也挂了

芯片坏了对地短路的话,后面再测无意义,必须拆掉芯片再测。

你图中的丝印LD,很可能是SY8088,只有1A输出,换用SY8089A的话,是2A输出,余量还是比较宽裕的;相对来说可靠性更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坏了对地短路的话,后面再测无意义,必须拆掉芯片再测。

你图中的丝印LD,很可能是SY8088,只有1A输 ...

是拆掉了 测的,就差WiFi芯片没拆了,屏蔽罩是焊死的

网友:
直接贴一个散热片,简单粗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拆掉了 测的,就差WiFi芯片没拆了,屏蔽罩是焊死的

那只能包邮送吧,让我试试能不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只能包邮送吧,让我试试能不能搞定

我还想在拯救一下,没有稳压电源,要不可以烧鸡试一下

网友:
可以用烧鸡大法试试,,外挂个1 V 以下的电源,,看哪里发热冒烟,只要不是大芯片坏了还能抢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想在拯救一下,没有稳压电源,要不可以烧鸡试一下

电源芯片有短路保护的,有可能芯片没坏,就是后面短路拉低了。

网友:
包邮送或M币送都行。我排第二个。苏州熊猫是第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5个脚的降压稳压芯片,TB有卖的

不一定电源坏了,估计其他地方短路。不一定电源坏了,估计其他地方短路。不一定电源坏了,估计其他地方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拆掉了 测的,就差WiFi芯片没拆了,屏蔽罩是焊死的

基本上就是MLCC了 烧鸡大法上吧

网友:
sy8088aac
很平常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