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瞧一下这个开关电源怎么样0v可以调到60V

楼主(2023-01-04):
老哥送了一个开关电源写的是36v ,有电流电压可调电位器,电压竟然可以0v调到60V以,3v变压器就叽叽响了,电流也是可调的,想要调的更高电压,就需要更换电容,各位大神看一下是不是可以更换电容之后调到更高电压,后边可调电位器限制了输出最高电压也是可调的

网友A:
居然有1千瓦功率??

网友B:
1000w的电源,看上去不错,

网友C:
不错的电源,电压可以调高,注意功率不要超过1000瓦。

网友:
功率不小啊 这个弄好了就有的玩了

网友:
电源不错哦,还自带调压调流的!

网友D:
这个是出厂就做成了可调?这不把两电位器换成多圈就可以当可调电源用了?

网友:
这个电源不错,可玩性高

网友:
厉害 用料看上还可以

网友E:
这电源实在!

网友:
不用改了,直接外拖一个0–120伏升降压模块

网友:
这玩意看起来非常舍得下料啊!

网友F:
1000瓦的,估计自带辅助电源的,高压开关管用的是NMOS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00瓦的,估计自带辅助电源的,高压开关管用的是NMOS管吗?

用的40n60fd2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实在!

还有一个36V的那个是不可调的做工比这个做工好多了.本来说找个教程把那个给改了,给了一个这个,那个就等着吃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出厂就做成了可调?这不把两电位器换成多圈就可以当可调电源用了? ...

配件儿都发到老家了,结果我这里又不放假现在只能回去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电源,电压可以调高,注意功率不要超过1000瓦。

后边有一个限制电流的把那个也换成可调电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w的电源,看上去不错,

电流表在家这个地方没有工具,要不然就测试一下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1千瓦功率??

我感觉功率应该是不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