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370W 交流电机调速器。

楼主(2023-01-04):
370W 交流电机调速器。

网友:
这个是不是类似吊扇调速那种可控硅的,就是功率大不少

网友:
这个用在什么地方?功率也不大吧?旋转餐桌?

网友:
现在大部分都用U52型号控制器,不过太容易坏了,之前好像有人研究过

网友:
调速器做工看着不 错

网友:
调速器块头好大

网友:
变频器最好

网友:
这调速器看着挺好的。

网友:
功率够大啊,370W用的,不错。

网友:
看接线图适用于带速度反馈的交流电机。

网友:
像是三相电机变频器,需要配合转速反馈专用电机才能用。曾经在网上见过单相电机变频器,没多久淘汰,免拆电容模式下,低速效率太低很容易过热,拆电容改接线可能好点,效率也不理想。

网友:
我记得这种调速器用的电机,转子是带滑环的绕线转子。滑环外接电阻,改变电阻大小就能改变转子感应电流大小,继而改变转子感应磁场大小,调节转速。不过看资料好多转子绕线是三相的,这个两根线~不太确定。

网友:
真是老嘎达了。

网友:
这种调速器质量很差。

网友:
这给我的感觉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