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家用led灯的恒流电源给电池充电的懒人简便方法(原创)

楼主(2023-01-04):
前几天,要用汽车时发现打不着火了,测量了下电瓶电压还有12v,还可以充电试试,但找了一圈附近卖电瓶和修车的,都不提供这个服务,有一个小哥说可以充,但要100元,估计他是连着汽车惰速充吧,这样也很浪费汽油,并不合理。自己有一堆废旧电瓶车电源,但电压都比较高,都基本40,50v以上,本想按论坛里一个调整一下电瓶车充电器的变压器引脚的方法改电源的,但觉得还是太麻烦。突然看到了led灯,于是有了利用led恒流电源来充电的办法,这个方法很简便,就用家里最常见的led灯,不需要动电烙铁改充电器,适合于不着急用车的懒人,可以慢慢充。我大概充了4、5个半天吧,要是24小时充,大概充了2天就可以打着车子了。当然具体充电电压和充电阶段你最好还是查下论坛里相关帖子,我是从空载12v充到空载12.7v(带充电器充电的电压13.5v),用了总共2天时间。下边我讲下做法。

楼主:
首先你要查看下家里哪个led灯可以用来充,注意要选择恒流,带高低压隔离变压器的,一般你可以看下变压器上有4个引脚以上,就是带高低压隔离变压器,这样充电能安全些。像我用的这个充电器内部图,有一个变压器,还有两个高低压滤波大电容,还有整流桥和ic恒流芯片,基本可以符合要求。

楼主:
首先是要家里找个合适的led灯恒流电源,最好是隔离式的,比较安全一些。像我用的这个带隔离变压器,大电容,ic芯片的,就是隔离式的。然后看下电源的参数,主要看上边的输出电压范围和电流。电流一般都不大,300ma。电压有讲究,我这个上边标的电压是:output:24v-43v,明显超过汽车充电需要的14v左右,所以需要串一组灯片。我这个灯上边原先有三组灯片串联分压,接在电源上的,按功率和电压每组承担电压12v左右,充电本身还要14v,所以只要串一个灯片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你要查看下家里哪个led灯可以用来充,注意要选择恒流,带高低压隔离变压器的,一般你可以看下变压器上 ...

不着急慢慢充还是可以的

网友A:
还不如把电池取下来,回家充满再安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如把电池取下来,回家充满再安装回去。

我是用3个充电宝串联来充的。

网友:
电瓶取下来充

网友B:
给电瓶充电,电压和电流都是有规定的,不能盲目操作,有损蓄电池寿命

网友:
可行,就是充得慢

网友:
300ma速度充电?

网友C:
300ma的速度……折腾上好几天,万一再出点纰漏,还不如花那100块。或者坛里58包邮的那个超级电容,自己想办法把车发起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0ma的速度……折腾上好几天,万一再出点纰漏,还不如花那100块。或者坛里58包邮的那个超级电容,自己想办 ...

这时候你得把这个60F12v的超级电容并联上去,几分钟后,一下就打着了。。。。。

楼主:
这个方法是需要把电池卸下来,拿到家里充,电池虽然很重,但一般上边有个隐藏把手,转出来就容易把电池提出了。300ma的速度虽然慢,但充电模式是涓流,不像普通充电器电流太大,伤电池。细水长流,用来充这种已经有点透支的电池,对电池比较好,只要你不是着急要用,适合于不喜欢太折腾的懒人。这种方法也不用改电源,只要把接灯片的线串到电池就好了。不过我后面还会继续讲一些注意事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电瓶充电,电压和电流都是有规定的,不能盲目操作,有损蓄电池寿命

因为是led恒流电源,所以充电电流是恒定的,一般300ma左右,电压会随电池端电压变化而自行适应,这样反而比一般市面上的充电器的恒压大电流充电模式更好。实际我测量,当电池断路电压为12.5v,电源加上后充电电压为13.3左右,还没到汽车发电机的16v呢,所以个人认为只要每天充电时,在线测量一两次电压,别超过14v,一般就没事。其它规格电池也可根据充电原则,自行监测。我的理念是不折腾,就是所谓的环保主义,因为再买个或改个充电器到底也麻烦,身边有可以不用改的设施为我所用,不需要烙铁,只要一把螺丝刀和一根废网线,再几个夹子就可以了。现在led灯这么普及,led恒流源的电压在一定范围是自适应的,充电电压高的可以找功率大点的灯,电压低的可以找功率小的灯,基本可以实现充电器自由了。

楼主:
首先最好隔离式的电源,这样更安全点,特别家里有老人小孩的,要注意安全,所以最好在一个一般人碰不到的地方,以免误碰到。第二,看下电源壳的参数表,恒流源的话,电流是恒定的。电压是自适应的,但虽然自适应,但也有个范围,要看这个范围是否在你电瓶充电电压范围以内,是的话,就可以用,要是最低电压也比充电电压高的话,就要看led灯片是否是分2、3片的,是的话,可以把其中一片或2片和电池串连起来,再接到电源上,注意正负极。这样可以用led灯片分压,电源就可以自行调整到合适的充电电压了。像图里这个电压是22-35v,就超过14v的充电电压,所以要是灯里有两片灯片,就串上一片即可。

楼主:
我的连接顺序是:市电--led恒流源--灯片--电池。市电连led电源就用原先的连线就可以,led电源连灯片也用原先的连线,但灯片原先串联了三片,现在只用串联一片,所以灯片之间连线的另一头本来还要串联下一片,现在这个线头要连接一根线到电池。我用一段网线,取其中两根芯线作为充电的正负极,这个芯线的直径正好可以直接插到led灯片线的接头里,这样电源连灯片,灯片连电池。注意网线芯线连电池时要万用表先测量一下正负极,再接电池,空载时电源电压比较高,要用大量程测量。大致接线见图,灯就在房顶,我用了个绿色的文具钢夹固定网线,再网线接灯线接头。

楼主:
网线接上灯片的线头后,另一头用万用表测正负极,注意万用表最好打到直流200v挡,因为led恒流源开路电压还是比较高的。测好正负极后,用红黑两色鳄鱼夹线各夹网线正负极,另一头接电池,电池电极很粗,鳄鱼夹直接夹不住,可以先用家用的不锈钢晾衣夹,然后把鳄鱼夹在不锈钢夹上。这样就完全接好线,可以打开电灯开关充电啦!

楼主:
安装好了,充电时有两个个注意事项。第一led恒流源输出端在电灯开关闭合前最好不要开路,开路电压高。如果开路情况下,接通电灯开关,再连接led灯片和电池的话,灯片很可能烧几个灯珠。所以注意事项第一要先连接好线,再开电灯开关充电。第二,关灯开关,不充电的时候,要先断开关,再把电池的夹子取下来,断开电源和电池的连接,因为我发现要是关灯开关后,不断开电池的话,第二天开灯充电,灯片不亮了,要重新连接三个灯片,正常照明的接法开关一次才正常。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用的BP3125芯片,要有高人知道,请赐教!所以第一第二个注意事项总结就是:先接线,再开灯。先关灯,再断线。充电过程中线也不要接触不良断开,断开后再连接,由于电源开路电压高,连接一瞬间会烧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0ma的速度……折腾上好几天,万一再出点纰漏,还不如花那100块。或者坛里58包邮的那个超级电容,自己想办 ...

58包邮的那个超级电容,那里有??
麻烦PM一下联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