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网购8管的LM324板子,组装电子负载,运行稳定

楼主(2023-01-04):
之前测试电源板的功率,都是用电炉丝,想要调节电流非常不方便,于是坛里搜寻,发现好几个用324板子制作电子负载的大神,我也依葫芦画瓢来组装一个

1.为了减小电流温飘,原板子上的水泥电阻更换为8个同参数的康铜丝
2.电位器换成3590多圈的,方便在外壳固定
3.8个管子采用5.08的插拔式端子连接,如有炸管,方便更换
4.采用双风扇散热(60*60*25mm),独立12v电源供电+45度温控开关;风扇与电源之间加入3脚2档开关(两个表头之间的小开关),一边常通、一边温控:
     ①主风扇固定在散热片前端,从外向风道内吹,用于散热片和管子降温
     ②副风扇固定在散热片出风口旁边,从内向外吸,用于管子表面和壳内降温
5.板子与12v电源之间加入温控模块,在距离主风扇最远端的管子与散热片之间挖孔放入温控探头(能最大限度测量管子真实温度),实现超温断电卸载,防止炸管、炸板

6.温控模块与板子之间加入一键启停电路:温控模块设置90度断电卸载,回差25度:即65度温控模块重新通电,这时需要按一下一键启停开关,板子才能再次通电工作,防止大电流状态下,超     温保护断电后,重新上电时大电流对板子和管子的冲击隐患
7.输入口采用正负极反并二极管+保险丝的方式加入防反接模块,防止反接损坏板子

实测运行非常稳定,最高只测试到200瓦(50v、4a),再高没测试过,不过400瓦应该没问题。

此电子负载主要参照@phjzg 前辈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5000-1-1.html,他已经做到了1200瓦以上稳定运行。

网友A:
啥都自己做,仪器供应商都倒闭啦。

网友B:
温度表比电压电流表还要大

网友C:
楼主手艺厉害!一共花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表比电压电流表还要大

没办法了,这个是我能找到最小的温度计表头了
电压电流表是用了坛友@45319228 的库仑计表头,虽然屏幕小了点,但算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库仑计表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艺厉害!一共花了多少钱

1.板子23.6元包邮
2.散热器长100、宽60、高32mm的4个,12.8*4=51.2元
3.风扇60*60*25mm的2个,9*2=18元
4.风扇罩4个,0.7*4=2.8元
5.12v、2a拆机电源板2个,3.2*2+邮费2=8.4元
6.库仑计表头20元(坛友@45319228 制作的,40元2个包邮)
7.温度计表头13元
8.3590电位器5元
9.45度温控开关1个,2元
10.5.08接线端子3P型号10套5.9元
11.IRFP250管子20只23.6元,用了8只算:1.18*8=9.44元
12.防水盒子10元

以上元件共计169.34元,其他小原件都是手中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都自己做,仪器供应商都倒闭啦。

diy的乐趣就在于折腾嘛,相信多数坛友都是“不折腾不舒服斯基”

网友D:
越做越多的设备,放哪里摆放啊。

网友:
管子用端子连接,办法不错。

网友E:
我看了那个帖子,原来我也参与了很多讨论,久了我都忘记了!你能把电子负载弄得运行稳定,看来是把那篇帖子吃透了的,算是做了功课的才能如此顺利,支持你做大功率负载,要做就做大功率的,即便我的电子负载最大才300瓦,120v/30A,电压电流倒是够了但瓦数小了点,我也不想整了,,,,

网友:
电子负载我在咸鱼买的半成品板子,25大洋,加250管子,加散热器,感觉300W已经是极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那个帖子,原来我也参与了很多讨论,久了我都忘记了!你能把电子负载弄得运行稳定,看来是把 ...

太谦虚了吧?120v30a是300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太谦虚了吧?120v30a是300瓦吗?

是300瓦,嗯!等我有空我给你科普一下

网友:
楼主好手艺,羡慕啊!

网友:
其实大功率发热的不应该用塑料外壳  而是应该用金属壳   气温高的时候大功率工作散热导致出风口塑料软化变形

网友:
常用工具,就应该配置的强一些。

网友:
楼主做的负载仪确实不错,想不清成品炬为负载仪为啥不弄个外壳

网友:
做得漂亮!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越做越多的设备,放哪里摆放啊。

喜欢diy的老铁的操作桌子会越来越大,东西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