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嘉立创认定这样是拼板,求指点一下(感谢各位)

楼主(2023-01-04):
这东西很简单的,我有免费卷.下单的时候刚好是抵扣20元.变成免费.但审核后提示我付款40元.我想应该是他们审核的认为我这PCB是两块板吧?然后加收40元费用.
这PCB是全部覆铜的,中间连着的地方也是有覆铜.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让嘉立创认为是单块板?

后续:感谢大家.但最后还是分开做了.我也懒得打磨了.的确看图很容易就认定为拼板.明人不说暗话,真的是拼板.头一次拼板就不行了,以前做的时候,最小做过1厘米长和0.8厘米宽的,经常是类似这么小的板,但这么小的板说实话总觉得太浪费了. 大家说的方法可能可以,只是要打磨的更多了.想想还是算了.其实本来就算分开做,免费卷也是够的,有两张有效期是1月2号,但嘉立创好像是从12月21号开始到1月3号才恢复免费打样,所以有两张免费卷刚好过期了.最近工作太忙了,我30号才画好图,下单的时候提示暂停免费打样.只能看着那两张卷过期了.这些东西不重要,测试用,要求不高,想着就用免费卷来做比较合适.

网友:
你直接联系客服看看,就说是特殊规格电路板.要不然就多加几个支撑试试

网友:
单独画几根线过去。

网友:
这个明显是拼板的 你要画个大框 然后里面用几个槽孔 回来掰断打磨一下

网友:
连的地方太细了,很难切的

网友:
基本上坛友们看到都会知道你是拼板,用PCB做机械小零件……
可以把连接处做圆弧过渡处理,画一些无效的连线、丝印、贴片元件,整得像PCB

网友:
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外面加个边框层框住试试

网友:
直接问客服,会告诉你哪里不符合

网友:
40有点不值吧

网友:
好像是舵机机构部件。2个部件1条线连起来,我都觉得你并板

网友:
哈哈,这是什么造型啊

网友:
我这样的 都不按照拼板显示价格 你想想你的是怎么事

网友A:
是不是你的PCB有两个边框?
我上次打样邓穿石大神的4元烙铁改温控板,两个版本复制粘贴修改的,第一次下单也没通过,后来发现有两个边框,删了一个即可。

网友:
PCB小白问一下,这个PCB不是矩形的?是异形吗?如果是异形那么还真是明显的拼版。

网友:
两个主体之间画上线 连上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PCB有两个边框?
我上次打样邓穿石大神的4元烙铁改温控板,两个版本复制粘贴修改的,第一次下单 ...

我一直在找4元烙铁改温控的方法,怎么没见到这个帖子啊?能给个链接吗?我想看看怎么个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在找4元烙铁改温控的方法,怎么没见到这个帖子啊?能给个链接吗?我想看看怎么个改法? ...

邓大神的

立创PCB在34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在找4元烙铁改温控的方法,怎么没见到这个帖子啊?能给个链接吗?我想看看怎么个改法? ...

好像没有看邓大神23日的更新,今天才进去看到了。PCB可能需要重新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