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双头U盘DDC4 来大佬鉴定 批次对比 性能全靠开盲盒 补图

楼主(2023-01-04):
补的u盘图在最下面
现在遇到的type c设备越来越多,准备更新一下手头上的启动盘

先买了一个,国产的,测试发现性能刚刚的,然后买了第二个,马来西亚产,性能和第一个相差一半呢。

为了看看批次的区别等了几天又买了第三个,又换批次了,变国产,结果一测试。。。直接看结果吧。。

以上是国产1号盘的信息和测试

以上是马来西亚产盘的信息和测试

以上是国产2号盘的信息和测试

以上是补的u盘图

网友:
全是测试数据,怎么不把盘的图片发出来?

网友A:
拍一下盘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一下盘的图片?

补了补了

网友A:
1号国产和MALAY盘都是22年5月出厂,第二个国产盘是22年11月出厂
所以是MALAY先用的新方案,测试无问题再同步到国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号国产和MALAY盘都是22年5月出厂,第二个国产盘是22年11月出厂
所以是MALAY先用的新方案,测试无问题再同 ...

1号2209,可能图片不清晰

网友B:
有个64g早期同款,应该是闪迪酷锃
写入22,读取150
开始时候刚到手,测试写入才12,问卖家,他说格式化一下就行了,自带fat32的就是速度慢
格式化后测试,果然速度有提升,建议你也试试
说它好用吧,用起来真的方便
说它不好用吧,这速度,属实看不上
如果能写入100,那绝对性价比神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64g早期同款,应该是闪迪酷锃
写入22,读取150
开始时候刚到手,测试写入才12,问卖家,他说格式化一下 ...

全部格式化exFAT测试。也用过FAT32,速度差不多

网友:
有时间测测大文件的顺序写入的速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