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这个正泰迷你电动螺丝刀不工作了

楼主(2023-01-04):
别人给我的,没有任何反应 ,拆了电池检测结果好的,那就是电路故障了,充电没有电流,按钮开关也没有反应没有电流 ,得从哪里检查呢,大神们来看看

网友A:
先测电池电压,测控制芯片电源,测h桥有没有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电池电压,测控制芯片电源,测h桥有没有击穿

电池好的  其他测试不了 坏了也找不到配件啊

网友:
咋这 么个小电批里面板子上那么复杂啊

网友B:
按下按钮测一下电机两端有没有电压,如果有则是电机的问题,如果没有就检查电路板

网友C:
这个电阻看看有没有烧坏,先短接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下按钮测一下电机两端有没有电压,如果有则是电机的问题,如果没有就检查电路板 ...

马达单独供电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看看有没有烧坏,先短接一下试试。

这个直通的电阻 shihao的

网友:
控制电路上有问题了,电机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从电机往后查,h桥咋样?

网友:
电路我不懂,不行就直连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直通的电阻 shihao的

会不会是板子上的锂电保护电路锁了~你试试绕过充电芯片,在保护电路之前给电池充充电。记得有些保护板会在电芯低压,过放的时候锁死,充一下电就能打开。

网友D:
电路板有问题就甩掉,找个开关和电池充电板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有问题就甩掉,找个开关和电池充电板用吧

好暴力,但简单{:074

网友:
挺好的,板子加焊一遍

网友:
正泰是什么都贴牌啊

网友:
分2部分检查:1、用万用表 按着一个开关,从电动引线开始向前一级一级测量各个元件电压,可能是正反转公共部分的元件损坏了。
                          2、插上充电器和线,从充电口开始测量电压,看看各个元件是否有电压

网友:
太费精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