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大神,美的电饼铛维修

楼主(2023-01-04):
美的电饼铛电路板坏了,大神看一下,我该买多大的电阻,另外这个好像是保险丝把,需要不需要一起换一下,第一张是我的坏的,第二张是我淘宝搜的,
另外,这个主板还能用不??

网友:
是不是10殴1瓦,输出看着像是5V,会不会是7805之类的,用手机充电头是不是也行

网友:
就是个电源板而已,大概率是阻容降压加78L05,用手机充电头改装更稳定。

网友:
5V开关电源丢个进去

网友:
如果放这个电路板的空间满足,建议你找个名牌的手机充电用的适配器,拆掉外壳,将电容降压的5v部分换成这个板子,效果杠杠的。我改过电水壶的底座。

网友:
可能是雷击了吧,必换压敏电阻

网友:
图片看是30欧,,

网友:
这种阻容的,,,在这种电器,,比开关电源耐操多了

网友:
这个就是个阻容降压整流电路,给芯片提供5V电压,最好整个板换 新的

网友:
把保险和电阻都换了就好了

网友:
在大多数阻容降压电路里,那个大功率电阻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也是多余的,直接短路掉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个手机充电头更换比较耐操些。

网友:
还是换个新的比较放心

网友:
这个东东,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