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福声电子表造型收音机拆解

楼主(2023-01-04):
这种电子表造型收音机,似乎流行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是直到最近几年才知道世界上有这种收音机的。我不知道这种收音机的准确生产时间,也不知道当时的售价。但是我在99年买过一本电子类书籍《新颖收音机制作》,我在里面看到一个使用YS414制作的收音机电路图。后来我多次想买YS414和另一本书上的RD627都没有买到,所以这两个昨拼天啥呢多年来只在传说中。10年左右听说YS414和MK484等是同类产品,生产日期要早一点,后期则是TA7642的天下,所以初步推断这种收音机生产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现在网上有YS414出售,不知真伪。

在90年代,收音机是个不错的娱乐工具,某种意义上,它比后来的MP3还受欢迎,因为各电台有些需要听众参与的节目,比mp3更有意思。聪明的商家生产了种种可爱的收音机,电子表收音机就是其中一种。这款电子表收音机,收音机部分因为耗电量大,需要不时更换,所以厂家专给它的收音机部分设计了一个后盖,只要旋下后盖就能更换电池,电池的个头比较大,当然容量也比较大。而电子表部分耗电量就少得多,厂家给它设计个头比较小的电池,由于耗电量少,不需要经常更换,一般一年换一次足够了,所以厂家的设计方案是更换手表部分电池,要旋下后盖的四颗螺丝,把整个后盖取下来,才能更换电池。

我有过一种想法,能不能把收音机和电子表共用一个电池呢?实际上不行,收音机部分耗电量大,当电量不足时,会影响有时的。而且每更换一次电池,手表就要重新校对,不太方便。再说共用一个电源,电子表更容易干扰收音机。

耳机个头比电子表还大,是不是有点不伦不类呢?明明是立体声耳机,却接成单声道模式,就更加不伦不类了。这和80年代的电子表电视有异曲同工之妙,那种电视显示部分是一个电子表,然而它要配合一个个头很大的接收机才行。

网友:
头回见这种............

网友:
从电路图上看,这个输出就是单声道的。

网友:
电子表也有孪生物了。

网友:
见过没用过,当年可不便宜

网友:
当年可不便宜

网友:
当年的神器,现在的收藏品

网友:
电子表和收音机用的电压也不一样吧,共用电源的话需要多出一堆原件,不如直接双电源了

网友:
这货的收音效果怎么样?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

网友:
结构挺复杂的

网友:
见过,但不敢玩

网友:
很有年代感的东东

网友:
那个年代贴片电阻还不流行,厂家还用几个分立电阻,另外,看不到调谐电容,是电子调谐吗?

网友:
耳机插在手腕,怪怪的

网友:
什么原子笔收音机、手表收音机等都是同类,没有啥技术含量,质量也不咋地

感觉就是堆在一起的多功能

网友:
这种收音机效果不好。

网友:
可以收藏,头次见这种产品

网友:
这收音机是收调幅还是调频?感觉应该是调幅,89-90代调频刚有,且很高级的才可能有立体声。90代流行热线点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