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小米的移动电源

楼主(2023-01-04):
别人不要的小米移动电源,我要过来拆着玩玩

外壳脏了点啊

10400mAh,有小米的防伪标

4颗18650电池,看不出来参数,没有标识

板子很简单啊

网友:
这一看就是仿品

网友:
嚯,假成这样还贴了防伪标

网友:
假货无疑,电芯容量估计也不会高的

网友:
山寨小米移动电源

网友:
楼主这个不是原装的,我有一个里面电池是LG的,电路板也比这个零件多。

网友:
一看外表亮晶晶就知道是山上的货

网友:
这一般都是手机店整活动送人的,山上下来的无疑

网友:
不出意外山上的

网友:
确定是山寨机!!!

网友:
看电池就是假的

网友:
这一看就是山寨的,做工那么LOW

网友:
最简单的识别方法,小米移动电源的主板都有温度检测

网友:
一看就是假的

网友:
这是假的小米电源

网友:
按照雷布斯的习惯,一万多毫安时的充电宝会用8节18650,以图性价比

网友:
嘿嘿,是山上的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