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13代性能满血释放!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评测:可与Z系主板打平

楼主(2023-01-04):
一、前言:铭瑄推出新款B760M主板 升级明显
13代酷睿K系列已经发布几个月了,Z790主板已全面上市,但不少用户更关心主流的B760主板,毕竟比起Z系列,B系列在价格上更为实惠一些,也是大众选择最多的。
铭瑄第一时间发布了自家B760的主板产品——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其定位就是打造主流级的小钢炮。
1、8+1+1供电模组方案
在供电上,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延续了上代终结者B660M的供电规格,使用了8+1+1相的供电模组,50A Dr.Mos完全能满足中端13/12代酷睿的负载需求。
2、支持DDR4内存 减少升级门槛
考虑现阶段DDR5内粗仍然相对偏贵,还有不少用户还在使用DDR4内存,这款主板就显得非常良心。
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的4个DDR4插槽,频率可支持XMP 4400MHz,并且有着一定的超频空间。
这样的规格,基本覆盖了市面上的高端内存产品,能够保证足够的性能。
3、丰富的内外置扩展
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在内外置扩展上,无论是接口、速率,都有着明显的提升。
前置的USB3.2 Gen2x2 Type-C接口,最高速率可达20GBps,比起上一代的10Gbps提升了一倍。现在市面不少新款机箱都开始带Type-C接口了,有了它就可以为用户提供更方便的连接、更快的数据传输体验。
背板I/O的USB接口数量也增加了,升级至8个,其中2个USB3.2 Gen1提供5Gbps速率,再加上6个USB2.0,足够多的USB口,可保证用户日常连接的设备,不会因为数量问题成为瓶颈。
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在内置规格上,还提供3个了PCIe4.0 x4速率的M.2硬盘接口,均支持NVMe协议,让用户轻松打造出专属于自己的高容量存储设备。
PCIe x16插槽也从4.0规范升级至5.0,并配有合金装甲,为未来PCIe 5.0设备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届时用户无需额外成本,即可无痛升级显卡。
它还新增了Wi-Fi 6无线网卡,可随心在有线/无线网络之间灵活切换,方便不少。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款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的表现,下图为参数规格:
二、外观:配有被动式凛霜散热装甲 造型极具机甲风
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的银白色外包装极具机甲风,正反面介绍了型号、参数等信息。
取出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本体,可以看到主板的整体布局,为标准的mATX板型,也就是市面上俗称的“小板”,装机也足够灵活,可支持市面多数机箱。
背面一览,主板线路非常规整,使用了2盎司铜的PCB,可以增强供电性能。
为保证高负载时的稳定,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在供电MOS和电感区域覆盖有被动式凛霜散热装甲,底部还配有高品质导热硅条,CPU直连的M.2卡槽也增配一条散热装甲,可保证主板在运行过程中,带来良好的散热表现。
CPU插槽细节一览,使用的是LGA 1700规格,可支持Raptor Lake架构的13代酷睿/Alder Lake架构的12代酷睿。
CPU插槽周边可以看到供电电路,为8+1+1相供电方案,采用的是SIC654 50A Dr.Mos,PWM控制器型号是RT3628AE。
内存右侧有分布式Debug诊断灯,当主机无法正常亮屏时,可以依据不同位置的指示灯来排查故障。
CPU供电使用的是4+8PIN接口,配合8+1+1相电路,理论上可以带动酷睿i7-13700K/酷睿i5-13600K。
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配有4条DDR4插槽,支持双通道、Intel XMP,频率则支持2400/2666/2933/3200/4400MHz/OC+。
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下半部分一览,可以看到配有3条M.2插槽,带有散热盔甲的为CPU直通,余下两个走的是芯片组通道。
前面板插针保留了彩色分区,这也是铭瑄主板的特色了,让用户在接线时更为直观,免除了插错的困扰。
前面板插针旁边则是4个SATA 3.0接口,最高速率6Gbps。
CPU直通的M.2下方是PCIe 5.0 x16插槽,配有合金装甲,可避免由于显卡过重导致的插槽撕裂或脱落。
绿色部分则是无线网卡,正下方是PCIe 3.0 x4规格的插槽。
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内置了一张无线网卡,用户无需额外扩展就可以使用无线,方便不少。
M.2网卡位置有透明的塑料保护壳,可保证网卡更牢固。
拆开芯片组上的散热盔甲,蓝色基底上就是B760芯片组本体了。
一体式I/O面板,搭载了2个USB-A 3.2接口、6个USB-A 2.0接口、CLEAR CMOS按钮、HDMI和DP视频接口、2.5Gbps以太网络接口、1组无线网卡天线接口、3个3.5mm音频接口。
包装内附带的SATA数据线、Wi-Fi天线接收器。
三、BIOS介绍:功能齐全 超频页面新增CPU电压设置
首次进入铭瑄MS-终结者B760M WIFI D4主板的BIOS,用户可以在这里大致看到CPU、内存频率、电压、温度等信息,整个界面非常直观,一目了然。
进入“高级”类目下,在这里用户可以对CPU、显卡、存储、网卡等设备进行管理和调整。
进入CPU设置页面,玩家可以在这里设置CPU核心数,对超线程技术、涡轮加速技术进行管理。
PCIE设置页面,在这里可以对PCIe、M.2设备进行速率管理。
PCIe X16最大可选Gen5,所有NVME M.2 Link Speed最高可选Gen4,如果没有特殊需求,建议默认自动即可。
内置设置页面,铭瑄MS-终结者B760M WIFI D4主板支持Resizable BAR技术,AMD RX 6000与NVIDIA RTX 3000以上的显卡开启此项功能后,可获得不同程度的性能提升。
用户也可以在这里,对板载音频进行启用/关闭设置。
监控页面,在这里可以查看风扇的转速、CPU内存的电压等详细信息。
风扇可也手动调整为PWM模式、DC模式。
超频类目下的页面,CPU电压、内存XMP开关都在这里。
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支持PL1 241W的功耗释放,PL2为253W,完全能够满足13代酷睿i5/i7的性能释放需求。
不过考虑到其B系定位,CPU超频自然是没有的。
值得一提的是,上一代B660是没有CPU电压调整的,这是在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新增的,还有防掉压等级、AVX功能进行设置。
内存页面,在这里可以为内存进行时序调整。
四、CPU、内存测试:酷睿i5-13600K可满血发挥
测试平台如下:
我们为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搭配了酷睿i5-13600K,内存是2根DDR4-4266组成了双通道。酷睿i5+DDR4组合是大多主流用户所选择的装机方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款主板能发挥出硬件的多少性能。
——CPU测试
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搭配了酷睿i5-13600K,在CPU-Z中单线程分数是827.9,多线程分数是9839.5。
在CineBench R15测试中,酷睿i5-13600K的单线程成绩为277,多线程为3572。
测试期间酷睿i5-13600K的P核频率在5.1GHz,E核频率在3.9GHz,CPU功耗最高170W,温度最高81摄氏度。
在CineBench R20测试中,酷睿i5-13600K的单线程成绩为751,多线程为9143。
测试期间酷睿i5-13600K的P核频率在5.1GHz,E核频率在3.9GHz,CPU功耗最高184W,温度最高87摄氏度。
在CineBench R20测试中,酷睿i5-13600K的单线程成绩为1933,多线程为23840。
测试期间酷睿i5-13600K的P核频率在5.1GHz,E核频率在3.9GHZ,CPU功耗最高187W,温度最高91摄氏度。
从我们首发时采用的酷睿i5-13600K+Z790主板对比,能够看出酷睿i5-13600K+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的组合,在性能发挥上非常出色。
两者平台的性能上,单核整体差异在0.4%,多核整体最大也仅有2.4%的差异,考虑到测试过程会产生数值浮动,这两者成绩基本可以视为持平。
——烤机测试
通过AIDA64的FPU烤机20分钟后,此时酷睿i5-13600K的P核最大为5.0GHz,E核最大在3.9GHz,电压最大为1.325V,烤机功耗最高为177W,温度最高为95摄氏度。
通过烤机测试,可以看到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的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没有超频需求的话,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完全能带得动13代/12代酷睿全部型号。
——内存测试
在此轮内存测试,我们使用的是朗科绝影RGB DDR4-4266,测试过程中我们先开启XMP,此时该内存的频率在4266MHz,时序为19-26-26-46,为Gear2模式。
实测内存读取、写入与复制带宽分别是66212MB/s、62537MB/s、61115MB/s,内存延迟在75.3ns。
该内存有这样的成绩,也与我们此前Z790主板+酷睿i9-13900K平台上测试的性能相当,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的表现,也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五、总结:助力13代酷睿全面释放性能 可媲美Z系的B760M主板
铭瑄主板这两年的进步简直是神速,无论用料、规格还是性能发挥,档次高了不止一星半点。这款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在用料上虽然较为克制,但性能上的释放确实让人亮眼。
在20分钟的烤机过程中,酷睿i5-13600K的P核频率都在5.0 GHz,E核频率3.9GHz,对于mATX主板来说,这样的表现可圈可点。
酷睿i5-13600K的性能释放也完全能够媲美我们此前测试的Z790主板,PL1 241W的限制,对13代/12代酷睿i5或i7来说,日常稳定使用并不成问题。
如果你不需要极限的性能,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在BIOS中新带来的CPU电压调整,让你可以随心打造低功耗平台。
你也可以搭配奔腾/赛扬处理器,使用该主板搭建出一台高性价比的办公电脑。
内存也有着不错的表现,在4266MHz的频率下也能够满血释放,不过延迟高了约10ns,这是因为在Gear2模式下延迟会略高一些。如果你想更低的延迟,可以考虑手动改为Gear1模式下使用。
其它方面,丰富的USB、3个M.2插槽、2.5Gbps有线网络、Wi-Fi 6无线网卡,在体验更是锦上添花,让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足够舒心。
这么一款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在主流市场上显得非常良心。
如果你想以最小的成本升级平台,又想保证13代/12代酷睿和DDR4内存性能满血发挥,那么这款铭瑄MS-终结者B760M D4 WIFI主板,一定会是你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