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PP1K做的简易电容点焊机炸管原因?

楼主(2023-01-04):
最近有块16串电池组不行了,自己买了电芯来替换,根据论坛大神的帖子组装了一台简易点焊机,用PP1K来实现脉冲输出,功率管用的4颗4N04R8的场效应管配两颗圆柱3000F法拉电容

输出用12平方的硅胶线

参数设置4ms,间隔10ms,两个脉冲

组好拿废电池点了很多,效果还是可以,0.12镀镍钢带完全没问题,最后打算点焊电池组的时候,才点焊没几个电池就炸管了

重新买了4颗管,换上又点了是十多下又炸管了,都快崩溃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炸管,望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A:
这点焊效果可以的,最后一个有点发黑,估计是MOS导通有时间差,某个先导通的承载了太大的压力……然后“我不活了,你们也来承受一下,大家都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点焊效果可以的,最后一个有点发黑,估计是MOS导通有时间差,某个先导通的承载了太大的压力……然后“我 ...

哈哈,很形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焊效果可以的,最后一个有点发黑,估计是MOS导通有时间差,某个先导通的承载了太大的压力……然后“我 ...

是的,最后一下同归于尽了

网友:
mos一致性不行

网友B:
会不会买的MOS管质量不可靠,重新换一家,我的电容点焊机也用好长时间了.没有这样炸,买一致性的价保质量的管子试试

网友C:
MOS管余量不够

网友:
所以怎样才能解决这个开启一致性的问题呢。

网友D:
都是点十几个就炸,会不会跟电容的电压有关系?点十几个点后电容电压下降到某个点就炸管

网友E:
MOS VGS电压太低,导通时发热导致的炸管。提升VGS即可,而且参数设置的也不合理,间隔太长时间了,间隔1ms以下点焊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F:
你是不是直接将输出接MOS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余量不够

论坛帖子里用的2颗300A的管,我还用的4颗呢,按理说1200A应该是有余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点十几个就炸,会不会跟电容的电压有关系?点十几个点后电容电压下降到某个点就炸管{:01 ...

电容一直用恒压恒流电源充着电的,电压低也不影响,PP1K供电是升压到12V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 VGS电压太低,导通时发热导致的炸管。提升VGS即可,而且参数设置的也不合理,间隔太长时间了,间隔1ms ...

模块是12V供电,并且有加图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不是直接将输出接MOS管了?

加了图腾驱动的

楼主:
是不是买到假管了,感觉芯片好小

网友:
4个MOS管分别驱动还是一起并联驱动?

网友G:
炸管的时候有动静吗?还是悄么声的就炸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炸管的时候有动静吗?还是悄么声的就炸了啊?

炸管声音不大,但是焊接点火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买的MOS管质量不可靠,重新换一家,我的电容点焊机也用好长时间了.没有这样炸,买一致性的价保质量的管 ...

有推荐的吗?某宝太多,看的眼花也分不出哪些是翻新或者假管